tcpmp 0.72 for ARM 9的编译问题

楼主:
X86模拟器的make OK 但是ARM平台的不能编译
ffmpeg中有关于C中嵌入asm的代码,还有.S的汇编文件

EVC4 怎么编译??

网友A:
下载一个ARM编译器就好了.

网友:
下载下个ARM编译器,如果装了2005的话,可直接查找armasm.exe文件,然后放到EVC的BIN目录下.

网友:
我用VS 2005 打开TCPMP 0.72中的FFMPEG目录的工程,对.S文件,编译出现错误:

Microsoft (R) ARM Macro Assembler Version 14.00.60131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tcpmp\tcpmp\ffmpeg\libavcodec\armv4l\dsputil_arm_s.S(1) : error A0005: improper line syntax: @
@

VS 2005对.S定义的command line为:armasm -o "$(IntDir)/$(InputName).obj" $(InputPath)

网友:
按照tjololo 的方法应该可以编译成功的,我的就是复制2005下的ARM编译器的

网友:
可以编译那个.S的文件吗?这个格式和.asm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ARM编译器就好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asm和.S的格式不同,一个是MS的,一个是GNU的,你们到底使用什么asm工具编译的?我使用VS 2005的armasm可以编译.asm的,但是.S的就错

可以看看其中的arm.asm和arm.S两个文件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其中有一些.S的已经转为.asm的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转换,集中在FFMPEG中。是否需要自己转换?

网友B:
.s和.asm格式差别不是很大,可以根据语法的差别(主要是gcc for arm和标准arm语法的区别)自己转换一下,就能编译通过。我在VS2008上已经这样把dsputil_arm_s.S文件修改后,编译通过了,我想在VS2005上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和.asm格式差别不是很大,可以根据语法的差别(主要是gcc for arm和标准arm语法的区别)自己转换一下,就能编译通过。我在VS2008上已经这样把dsputil_arm_s.S文件修改后,编译通过了,我想在VS2005上应该也可以吧

怎么个自己转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