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或vc2005如何得到ppc(硬件)的唯一区别号) 来做软件加 ...

楼主(2008-08-19):
EVC或vc2005如何得到ppc(硬件)的唯一区别号) 来做软件加密用
EVC或vc2005如何得到ppc(硬件)的唯一区别号) 来做软件加密用
加密
软件
如何

网友A:
方法:
1.获取唯一UID;
2.注册表设置唯一标识;

网友B:
ppc 有专用的GetDeviceID函数 还有 IMEI码 sdk里也有例子
如果是普通的wince设备就比较麻烦

网友C:
获取唯一UID 如何实施?能给点代码吗?
我用的得到的id不固定,老是变

网友D:
俺也想知道Wince系统的手机该怎么办?请二楼的高手指点俺一下啊?
好像 Mobile系统下扩展TAPI有专用的函数来获取的,CE下并没有该怎么办?

网友E:
想获得唯一的号码,只能依赖硬件了。通过driver接口获得一个吧,要么CPU的ID,要么nand的ID,总有方法的。但需要驱动工程师给你提供一个接口。

网友F:
GetDeviceUniqueID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EVICEID,...);

网友G:
一般都采用nand flash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