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Hook了ZwCreateFile后,为什么获取不到文件名呢?

楼主:
我在我的HookZwCreateFile中
DbgPrint("HookZwCreateFile:%wZ\n",ObjectAttributes->ObjectName);
打印出来的全是目录,没有文件名?为啥?

谢谢各位驱动大牛。。。。

网友:
ObjectAttrubutes->ObjectName,只能获得其路径!

文件名可以这样获得:

PFILE_OBJECT pFileObject;

HANDLE FileHandle = ObjectAttrubutes->RootDirectory;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FileHandle, 0, NULL, KernelMode, &pFileObject, NULL );

pFileObject->FileName; //这个就是其文件名,UNICODE_STRING类型

与ObjectAttrubutes->ObjectName 相加就是全路径

网友:
先确认一下是否有文件操作,另外看看输出的信息有没有什么规律。
注意,内核的ZwCreateFile函数是给驱动程序调用的,应用程序调用内核功能不会经过这个函数,而是指定调用NtCreateFile。
另外,你是不是在函数中做了某些判断,把所有非目录文件都滤掉了?把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