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的fopen

楼主:
 小弟刚接触Vxworks,使用Tornaldo开发环境。
fopen函数总执行失败:
#include

int main()
{
        char buff[10]="";
        FILE *fp=NULL;

        fp = fopen("ssm.txt","rb");
        if(fp==NULL)
        {
                printf("file open fail\n");
                return 0;
        }
        fread(buff,4,1,fp);
        printf("%s\n",buff);
        printf("Hello\n");
        fclose(fp);
        return 0;
}
其中"ssm.txt"是我在工程目录下创建的一个文件。
执行的结果是打印"file open fail"。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目标机是vxsim吧?
在开发板上试试

网友:
路径不对,路径要以vxworks本地能访问到的路径,而不是tornado的目录。

网友:
楼上正解,不要自己手动创建,用代码创建 c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