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拨号设置问题

楼主:
我在设置gprs过程如下
1、AT+CGDCONT=1,“IP”,“CMNET”
2、AT+CGACT=1,1 (之后能获取PDP分配的IP地址,AT+CGREG=0,1)
3、ATD*99***1#
如果1、2、3走下来,执行到第3步就会返回“+CME ERROR:2”,但是如果跳过2的话就能放回“CONNECT”+一对乱码,请问列为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呵呵,你想做什么呢?
我看不出来你是想做什么哦,ATD*99***1#以后,就是开始拨号了,需要协议支持了!
+CME ERROR:2,你把错误返回AT+CMEE=1打开看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模块呢?现在是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是想用它来拨号上网,首先要是带协议的模块。如果不带协议的模块,那需要外部的协议支持,您可以考虑利用windows的来!

网友:
我的GPRS模块和lz的一样。。。。。。
我用的模块是sim300
不知道lz的软件设备环境是什么样的
我的就是用串口把模块和pc连起来,在windows下把模块当作modem拨号上网,但是用尽了网上找到的各种办法都不行,然后就在超级终端下尝试用AT命令拨号,网上一般的说明都是在AT+CGDCONT、AT+CGACT(有的说要AT+IPR=115200,也试过)后,然后ATD*99#或ATD*99***1#,就会有CONNECT的反应,但是我的执行这几步就会出现+CME ERROR: 2,如果不执行AT+CGACT则会有CONNECT的反应。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用模块拨号上网。。。望各位达人解释一下,楼主如果有答案希望能够公布一下,谢了!

网友:
呵呵,如果仅仅是想用PC来拨号,我这边有现成的文档,你们按照这个来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下面这个地址:
http://www.xmlenz.com/UploadFiles/200732223146429.pdf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至于那对乱码,你可以查阅rfc1661,ppp协议

网友:
如果使用sim300通过pc进行拨号上网,首先pc应添加一个标准的19200的调制解调器,修改属性将波特率改为115200,配置AT+CGDCONT=1,"IP","CMNET";之后建 一个拨号网络进行拨号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ATD*99***1#  拨号之后需要PPP进行协议交互才能上Internet的

网友:
兴华科仪是 西门子GSM/GPRS模块(TC35i/MC55/MC75/MC39i)在国内的代理
          环天GPS模块(ET314/ET316/EB3631/ET661)的代理商
          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模块产品。价格优惠,服务周到,欢迎来电咨询!

蒯(kuai)斌 销售工程师
Mobile: 158 9979 4968
Tel:    0755 8376 0739
Q Q: 40511987
http://www.schmidt.com.hk
Email:karvenkuai@schmidtelectronics.com
兴华科仪 (中国) 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07 号5C  518038

网友:
我用的BENQ M23A模块带TCP/IP协议的,我也是同LZ的问题,加了第2步就拨不上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AT+CGDCONT=1,“IP”,“CMNET”我把CMNET写错了一个单词,结果能拨上去;经过几次实验,我写什么都能拨到我要IP地址上去除了CMWAP,这个CMWAP原因不多说了,但是这个写错单词的设备在北京100%能拨上去,出了北京就不行了,是CMNET在起作用么?

网友:
学习一下,马上也要弄这个东西了!

网友:
万分感激兄弟!!!!!!!!!!!

网友:
可以考虑省略第二步。
第二步和第三部的结果是一样的,都可以拨号成功。
第二步是直接激活GPRS,第三步是通过拨号与拨号服务器连接让后进行PPP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