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c++树状菜单编程?

楼主:
我想在vs2005 c++编wince程序,现想加个树状菜单,看到可以用MFC加树状控件,请大家提供资料,帮助我怎么添加树状菜单,谢谢

网友:
"树状菜单", 什么样子的

网友:
要是treeview,网上一堆c++代码,都可以参考的。
和pc上类似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现在我正在treeview中加入单击事件

网友:
有问题再提吧

网友:
我想点击菜单选项后进入下个界面,请给点提示

网友:
处理点击事件咯

网友:
我在我的项目下建立了两个windows窗体,我想调用treeview中另一个windows窗体,请问怎么调用?

网友:
我想在treeview中调用另一个windows窗体,请问怎么调用?

网友:
窗口??

你可以hide当前的,是show另一个,并setwindowpos到前面就行了。注意菜单可能也要切换。

网友:
比如我建立了两个windows窗体,一个为form1.一个为form2;
我在form1中使用form2.show()能不能调用form2,我用C#

网友:
C#啊?

我怎么看到你说用mfc?

C#我可不懂啊。

网友:
我也不懂啊,知道的朋友能否说详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