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M和flash的寻址区别问题

楼主:
小弟有些不明白,在些flash时直接向一个地址写入数据,就和写RAM一样。如:
        addr = (FPWV *)dest;
        MEM_FLASH_ADDR1 = (FPW)0x00AA00AA;      /* unlock */
        MEM_FLASH_ADDR2 = (FPW)0x00550055;      /* unlock */
        MEM_FLASH_ADDR1 = (FPW)0x00A000A0;      /* selects program mode */

        *addr = data;           /* start programming the data   */

但是ram和flash的寻址方式是不一样的,地址线的连接也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地址总线是共用的,那怎么能区分是flash的地址还是RAM的呢?),这是怎么区分的(在软件方面)?
如:我读一个地址的值,怎么就一定是读的flash的,而不是RAM的呢?

网友:
flash的地址理论上不能直接写的,因为你还没有对它进行管理。一般操作都是把flash的地址映射到ram上再进行操作。直接操作flash的地址一般只有再裸机测试的时候用。

网友:
这个是和硬件有关的,是内存映射的关系,4GB的虚拟内存映像中
分布了RAM、FLASH以及外设等地址入口,向这些地址进行操作就
相当于对这些外设进行操作。这些地址由芯片本身和操作系统共同
决定

网友:
这个跟系统的配置有关,比如 cs0为ram ,那么前面的地址访问的就是ram(根据size计算大小)cs1 接flash(nor or spi),后面的就是访问flash.

当然nand flash是不能使用地址线来访问的.

网友:
谢谢各位仁兄啦,
   但还是有些不明白,如果把flashioremap()后,在写flash时就是直接寻址到flash,而不通过RAM了,
那在写的时候,它怎么知道这个地址不在RAM中,而是要去flash呢?

网友:
求解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