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的问题

楼主:
我添加了对中文字体的支持(NLS和SC_song).结果就成这样了.哪位高手指导指导

Copying C:\WINCE500\PBWorkspaces\main\RelDir\Emulator_x86_Release\KbdEmulXTMsEngUs1.dll to C:\WINCE500\PBWorkspaces\main\RelDir\Emulator_x86_Release\kbdmouse.dll for debugger
Pass 1...
Pass 2...
RAM AutoSize: RAM Start=81eca000 RAM Size=ffd36000
Error: Image is too large for current RAM and RAMIMAGE settings
The default end address of RAM was exceeded. To correct this error,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IMGRAM64=1.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驱动器 C 中的卷是 SYSTEM
卷的序列号是 D418-9CD6
C:\WINCE500\PBWorkspaces\main\RelDir\Emulator_x86_Release 的目录
2008-06-22  15:27                15 NK.bin
               1 个文件             15 字节
               0 个目录 12,434,386,944 可用字节
BLDDEMO: main build complete.

main - 4 error(s), 4 warning(s)

网友:
因为添加了中文支持,NK的大小超过32M了,需要在setting选允许nk超过32M,或者选字库的时候选个50%的字库.

网友:
受宜了..马上试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