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写k9s1208 Nand flash 失败

楼主:
如题,我使用的代码是2440 BSP提供的函数,发现读操作都是正常的,比如读ID,读页都是可以的,但写函数失败,NF8_WritePage()函数不会返回,我后来跟踪调试,发现不是不能返回,而是程序跑飞.在这个函数里面,先执行NFCMD(0x80)命令(地址略),然后写入512字节数据,再然后执行NFCMD(0x10)命令,这时候,PC指针就乱了,整个程序挂掉。之后我去读取这一页的内容,发现还是写进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结束flash写命令会让处理器跑飞,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是NFCMD(0x10)命令的写地址不对。。。

网友:
这个程序是你自己写来验证NAND驱动的?还是完全都是原装BSP中的操作?
一般能提供出来的BSP都是验证过的,至少更新镜像肯定没问题。而更新镜像就必然涉及到NAND的擦写,所以应该认为BSP中NAND的驱动是完整正确的。

那么错误显然在调用驱动的程序上,引用了错误的命令,赋予了错误的数据,指定了错误的地址等等。

网友:
写操作:
       写0x80)命令-->写地址-->数据-->写0x10-->读状态寄存器-->判断成功与否,成功了再读出来,比较一下,再确认,如果出错的话就报错了.

网友:
2440 BSP原装代码, 但2410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