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wm6应用程序的Direct show sdk 如何才能得到。

楼主:
如题,Dshow sdk分PC和WINCE的,请问wince或者WM6的direct show SDK怎么才能得到。

网友:
can't download it from the microsoft website?

网友:
是的
在微软的官方站点找不到专门用于WM或者ce 的direct show sdk,
请问该怎么办。

难道要从platform builder 6.0里面去提取?

网友:
这个不需要专门的SDK。其实一般的函数调用什么的,架构什么的都一样。只是有些功能的性能不理想而已。
直接参照PC上的DShow开发流程就行。如果有无法利用的函数,再查WM的SDK,一般都会有说明。

网友:
同意楼上的,目前应该还是通用的,

网友:
直接按照PC上的SHOW开发流程?
这个我明白,但是查WM的SDK,也是提到要用direct show。
另外我从网上下载的一些dshow的程序,在VC2005+WM6 SDK下也跑不通。
所以dshow的sdk是一定要有的吧。

在我这个帖子里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626/16/2f9e166a-7fd3-4093-932f-96b97e846720.html

有个网友feitianlee 说的dshow sdk 不知道指什么。
vc++是哪个版本? vc6肯定是不行的. VC2005/EVC+DSHOW SDK

网友:
我看一下, 以前是在PC上用的多,虽然转到MOBILE上了,但是没用过.

网友:
说曹操曹操到,呵呵。feitianlee 居然回贴了。
可惜帖子不能编辑。这样就不用再回。

如果是通用 的,那么DSHOW sdk我应该下哪个,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A:
应该是我上次发错了. 我查了一下MSDN, DSHOW 应该是已经集成到 windows mobile 6.0  SDK下了.

网友:
如果有的话,应该有个dshow.h的库文件。这些库文件应该怎么看。

网友:
到底怎么定制支持DirectShow 的SDK,各位大侠给个说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上次发错了. 我查了一下MSDN, DSHOW 应该是已经集成到 windows mobile 6.0 SDK下了.

对,DSHOW 已经集成到 windows mobile 6.0 SDK下了,但是如何自己定制支持DirectShow的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