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驱动开发

楼主(2008-07-24):
键盘驱动开发
我在做键盘的驱动开发....
想问下...在读取寄存器KPAS前我设置了时钟,还应该做什么设置啊?怎么 我明明是把键按下了,确读不出寄存器的值????
寄存器
做什么
键盘
开发

网友A:
先从64h端口读,若8042的输出缓冲区满,然后就可以从60h端口读数据了,读出的是键盘的扫描码,若要显示就要转换为ASC2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