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下如何才能用SD无线网卡?????

楼主:
BSP是从WINCE42下升级到WINCE50的,

就是要解决SD无线网卡的问题,SD无线网卡提供一个在WINCE下可安装的程序,但是要求CE系统上需要SDIO的支持。

在wince42中有sdmmc_loader.dll生成,可以识别SD存储卡

但是似乎WINCE42不支持SDIO的功能,所以整个BSP升级到WINCE50

在WINCE50下,我在PB中已经添加了SD Memory、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SDIO WIFI(sychip)

可是生成系统启动后,安装了SD无线网卡的驱动,并没有识别无线网卡

请问各位需要怎么做才算在系统中添加了SDIO的功能???

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还得配置什么?

网友:
你越来来月高级了,跟不上了。

网友:
好像在PB中要加入很多的Feature:
In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Networking - Local Area Network (LAN),
Native Wi-Fi WLAN Access Point Components
Native Wi-Fi WLAN STA
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In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 Networking - Wide Area Network (WAN)
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PPPoE)
In Internet Client Services-> Browser Application, please add all the sub-features;
In Internet Client Services->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Components, please add all the sub-features;
Add Internet Client Services->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HTML View (WEBVIEW);

网友:
哦非常感谢
试试先
顺便问一句:在WINCE50下不用修改SD驱动程序吗??

网友:
有没有高手再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问GOOOGLEMAN吧,他一直在弄这个问题,据说已经有成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GOOOGLEMAN吧,他一直在弄这个问题,据说已经有成果了。。。

他是无线的,真的不知道他的是怎么用的。

网友:
用的是哪个wifi模块?他们应该提供相应版本的驱动,然后你的板子上sdio驱动要做好才可以,看你说的好像只有sd memory的驱动,没有sdio。
我最近也准备开始做这个,本来也想用sdio的,后来觉得写sdio驱动麻烦,准备改用spi的,毕竟spi驱动是现成的,嘿嘿

网友:
wifi模块?有提供WINCE60下的驱动程序的WIFI模块吗?

网友:
上海一家公司的
CE60驱动没有

网友:
WIFI模組產品資訊
                <一>         WG7201
功能規格:WLAN 無線模組
主芯片廠牌:TI (Texas Instrument)
主芯片編號:WL1251, WL1251FE, WL1251PM
支持協議:IEEE 802.11 b/g
支持頻道: 2.4 GHz
支持頻寬:11Mbps (11b), 54Mbps (11g)
連結接口:SDIO, SPI
作業系統:Windows CE 5.0/6.0, Windows Mobile 5.0/6.0, Linux 2.4/2.6
尺寸規格:11x11x1.7m/m
封裝接腳:56 pin LGA (Land Grid Array)

                <二>         WG7210
功能規格:WLAN + Bluetooth Combo 無線模組
主芯片廠牌:TI (Texas Instrument)
主芯片編號:WL1251, WL1251FE, WL1251PM, BRF6300
支持協議:IEEE 802.11 b/g, Bluetooth 2.0 EDR
支持頻道: 2.4 GHz
支持頻寬:11Mbps (11b), 54Mbps (11g), 4Mbps (BT)
連結接口:SDIO, SPI (WLAN), UART (BT)
作業系統:Windows CE 5.0/6.0, Windows Mobile 5.0/6.0, Linux 2.4/2.6
尺寸規格:12x13x1.65m/m
封裝接腳:69 pin LGA (Land Grid Array)

<三>         WG6100
功能規格:WLAN 無線模組
主芯片廠牌:Realtek
主芯片編號:RTL8711S
支持協議:IEEE 802.11 b/g
支持頻道: 2.4 GHz
支持頻寬:11Mbps (11b), 54Mbps (11g)
連結接口:SDIO
作業系統:Windows CE 5.0/6.0, Linux 2.4/2.6
尺寸規格:20x20x1.6m/m
                封裝接腳:48 pin LGA (Land Grid Array)

                <四>         WG3100
功能規格:WLAN 無線模組
主芯片廠牌:Atheros
主芯片編號:AR6031
支持協議:IEEE 802.11 b/g
支持頻道: 2.4 GHz
支持頻寬:11Mbps (11b), 54Mbps (11g)
連結接口:SDIO, SPI
作業系統:Windows CE 5.0/6.0, Linux 2.4/2.6
尺寸規格:12x13x1.4m/m
                        封裝接腳:69 pin LGA (Land Grid Array)

联系人:于先生 13616280395
e-mail: tedyu@wdi-k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