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1.2 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我编了一个程序如下
1        COUNT   EQU   0x40003100
2                AREA   Example2,CODE,READONLY;
3                ENTRY;
4                CODE32;
5        START   LDR   R1,=COUNT;
6                MOV   R0,#0;
7                STR   R0,[R1];
8        LOOP    LDR   R1,=COUNT;
9                LDR   R0,[R1];
10                ADD   R0,R0,#1;
11                CMP   R0,#10;
12                MOVHS R0,#0;
13                STR   R0,[R1];
14                B   LOOP;
15                END
然后用AXD调试  在存储器窗口想设置地址为0x40003100 但不只为身摸设置不了

网友:
你有仿真器吗?好像要有仿真器才可以设置的。我用JLINK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你的地址超出范围了,因为0x40003100已经不在内存范围了

网友A:
我就用电脑啊 照着实验书做的  用Armulator软件仿真  那个设置我直接点那个输入框改但一点别的又变回原来的了
不只怎摸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电脑啊 照着实验书做的  用Armulator软件仿真  那个设置我直接点那个输入框改但一点别的又变回原来的了
不只怎摸回事

-------------这个Armulator也只能简单仿真而已。你的实验书籍真的这么做说可以?
反正我用JLINK实物仿真是不能任意写的。超出了范围就不行了。

--------------对了,你选择了ARM7平台还是ARM9平台来仿真?我觉得你错在就是给COUNT  EQU  0x40003100 ,我个人觉得这样不合法。为什么呢?以2410/2440为例子,这个已经超出其物理地址范围。一般是0x30000000~0x37ffffff(128M SDRAM),所以你的定义肯定不行了。
注意,一切代码都是在SDRAM里面运行的,除非0x40003100 是个寄存器地址。比如你给内存控制器地址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月,我看了好久的BIOS,看来看去都是SDRAM代码搬运之类的东西。明白了以前很郁闷的东西。

网友:
AREA  Example2,CODE,READONLY

你看到这个了吗?这里面说的是READONLY,是只读属性,所以该不了的,如果想修改,就把只读属性去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