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抖动问题

楼主:
  for (;;)
  {
    dwVal = rINTPND;
    if ((dwVal & MASK_BIT(21)) == 0)
    {
      continue;
    }

    //EXTINTPND 寄存器,判断是哪个外部中断触发
    dwVal = rEXTINTPND;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4)) != 0)
    {
      rEXTINTPND |= MASK_BIT(EXTINT4);
      //外部中断4 产生了,点亮LED1
      if(rPDATC & MASK_BIT(LED1))
      {
               sysUtilsLightLed (LED1, FALSE);
               printf("Turn off %s",leds[LED1 - 1]);
      }
      else
      {
              sysUtilsLightLed (LED1, TRUE);
              printf("Turn on %s",leds[LED1 - 1]);
      }
            printf(" *** rINTPND = %02X , rPDATC = %02X ***\n",rINTPND, rPDATC);
            sysUtilsDelay(10000000);  //延时
            rEXTINTPND &= ~MASK_BIT(EXTINT4);//在这里清零
            rINTPND = 8;              //还原rINTPND
            continue;
    }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5)) != 0)
    {
        //......
    }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6)) != 0)
    {
        //......
    }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7)) != 0)
    {
      rEXTINTPND |= MASK_BIT(EXTINT7);
      //外部中断7 产生了,点亮LED1,2,3
      sysUtilsLightLed (LED_ALL, FALSE);
    }
    //最后清除中断位
    rI_ISPC |= MASK_BIT(21);
    rI_ISPC = dwVal;
  }

我用以上代码实现按键控制LED(按一次灯亮,再按一次灯熄灭),开始的时候灯不亮,按下按键,灯亮后进入sysUtilsDelay延时,但是延时完之后灯又熄灭了
是不是我代码有问题?
我用ARM7+S3C44B0X(SUMSUNG)

网友:
if(rPDATC & MASK_BIT(LED1))
      {
           sysUtilsLightLed (LED1, FALSE);
           printf("Turn off %s",leds[LED1 - 1]);
      }

看了一下,像是没有中断的时候

你这句执行了,呵呵,把你的灯给关了

再理一下逻辑看看

网友:
感谢两位参与,后来我发现是键盘缓存的问题,用以下方法解决了:
#define INTERNVAL 0x0000a000   //有效间隔

void KeyLedTest (void)
{
  U32 dwVal;
  int internval = INTERNVAL;
  int i;

  //设置IO 口PORT G
  rPCONG |= 0xff00;

  //设置中断
  rINTMOD &= ~MASK_BIT(21);
  rINTCON &= ~MASK_BIT(1);

  //设置EXTINT4,5,6,7中断模式,我们这里使用低电平触发
  rEXTINT &= 0xffff;    //先清除EXTINT4,5,6,7的相应设置bit位

  for (;;)
  {
    dwVal = rINTPND;
                internval++;
                if(internval >= INTERNVAL)
                        internval = INTERNVAL;
    if((dwVal & MASK_BIT(21)) == 0)
    {
            for(i = 0;i < 10000;i++){}
                        continue;
                }

    //EXTINTPND 寄存器,判断是哪个外部中断触发
    dwVal = rEXTINTPND;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4)) != 0) && (internval >= INTERNVAL))
    {
            printf("Status of LED1 is going to be changed.");
            internval = 0;
      rEXTINTPND |= MASK_BIT(EXTINT4);
      //外部中断4 产生了,点亮LED1
      if(rPDATC & MASK_BIT(LED1))
      {
               sysUtilsLightLed (LED1, FALSE);
               printf("Turn off %s",leds[LED1 - 1]);
      }
      else
      {
              sysUtilsLightLed (LED1, TRUE);
              printf("Turn on %s",leds[LED1 - 1]);
      }
    }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5)) != 0)
    {
        //......
    }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6)) != 0) && (internval >= INTERNVAL))
    {
        //......
    }

    if (((dwVal &  MASK_BIT(EXTINT7)) != 0) && (internval >= INTERNVAL))
    {
      rEXTINTPND |= MASK_BIT(EXTINT7);
      //外部中断7 产生了,点亮LED1,2,3
      sysUtilsLightLed (LED_ALL, FALSE);
    }
    //最后清除中断位
    rI_ISPC |= MASK_BIT(21);
    //rI_ISPC = dwVal;
    rEXTINTPND &= ~(MASK_BIT(EXTINT4)|MASK_BIT(EXTINT5)|MASK_BIT(EXTINT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