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下移位的奇怪问题

楼主:
请问:
1 如果我的CPU是32的,byte a=16; a<<24是否溢出?a<<16是否溢出?a<<8呢?

网友:
加一句:、
如果a溢出,我是否可以通过如下办法解决?

byte a=16;
DWORD b=a,b<<24是否就不会溢出了?

网友:
换句话说,如果移动位数比较大,溢出与否是由CPU的位数决定的还是由变量类型决定的?

网友:
哪里有奇怪问题??

应该是由变量类型决定的。毕竟你直接操作的是变量啊。

但是变量类型的位数是由编译器决定的。

编译器是根据操作系统平台的位数来操作的。平台和cpu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
哥们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吧!

网友:
我把打印出unsigned long变量的值显示是32位长度的,显然CPU是32位的。

哥们,你说:应该是由变量类型决定的。毕竟你直接操作的是变量啊。
但是变量作为操作数来移位也是放在CPU里来执行的阿

网友:
应该是由变量类型决定的

左移n其实是
变量a = 变量b*(2的n次方)

变量定义为占几个字节,就决定了它的最大数值(有符号变量的最大值还要小)。

当你 乘积超出最大值,就会溢出。

但是我用vc6测试了一下,

BYTE b = 1;
b = b << 120;

最后结果是
b = 0;

应该是编译器做了保护了。

以上都是我自己的认为,没有官方的证据。
呵呵

网友:
byte b=12;
b<<24和b=b<<24是不一样的,前者b不会溢出,后者等号左边的就溢出了。

网友:
前者的b值不变,后者的b值由b左移24位后的值取代了,相当于前者b<<24,后者b<<=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byte b=12;
b < <24和b=b < <24是不一样的,前者b不会溢出,后者等号左边的就溢出了。

是的。

b < <24 和 b + 24的效果是一样的。

b=b < <24当然会溢出了。

没有看明白lz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溢出是数值超过变量的规定数值范围吧, 你没有赋值,应该没有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