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写GPIO驱动的思路

楼主(2008-04-17):
求编写GPIO驱动的思路
现在只知道GPIO驱动属于流接口的,主要要实现XXX_Open和XXX_IoControl等函数.要做到使用GPIO从外设读取数据并存储,应该怎样写呢?应该将哪些信息打包给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使用?
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
接口
外设
信息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要看懂芯片的GPIO的定义就可以了。
一般GPIO有几个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
驱动就用流接口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多谢指教,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三星的ARM芯片出厂时各个GPIO都有固定的功能了,如SPI或CAMERA等,OEM也相应的开发了各种驱动,如果我写了这个GPIO驱动,原来的驱动还能用吗?怎样操作能达到两种功能都支持?
是否是利用XXX_Open函数实现,当使用时用CreateFile函数打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