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 生成sdk问题

楼主:
pb项目编译成功,生成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和smdk2443_ARMV4I_Release文件夹,添加sdk,配置,cpu选择 DeviceEmulator:ARMV4I_Release,但在Emulation选项configuration 列表框仍是none,这怎么回事?还有哪里要设置吗?

网友:
选择另外一个smdk2443,别选择DeviceEmulator:ARMV4I_Release,
应该会有了。

网友:
to zzhll
选择2443,也没有,还是none
选择x86_Release来编译的话,在Emulation选项中就会有x86的
真是奇怪,之前用的都是6.0的
没想到5.0也这么多毛病

网友:
你刚建立工程的时候没有选择2443的BSP这个平台吧,我觉得最好不要选多个平台。X86就不要选择了。

网友:
选了 2443和DeviceEmulator的

刚在网上找了个wince5.0生SDK的说明,把Wince5.0的补丁装了,还是不行,Emulation选项还是NONE
郁闷死了

网友:
只能选一个的,PB并不能同时编译两个,还有Emulation导出SDK有用吗?模拟器的SDK要到微软去下载的,不是自己导出的

网友:
batch build 可以编译多个

Emulation选项是NONE  编出来的不能用

网友:
我从微软下载了DeviceEmulatorBSP.msi ,和5.0的补丁包,重新编译还是NONE

网友:
还是过程有问题,
再仔细重新查看一下,保证基本步骤不错就行

网友:
装pb的时候选arm的东西了么?

网友:
5.0是不是只能编译x86的模拟器???

网友:
不太可能,我用的倒是x86的cpu。肯定没有问题的!

说一下我的做法:
1、sysgen“cpu的release版”;
2、sysgen“emulator的debug或者relea版(哪个版本记不清了)”;
3、new sdk;
4、config sdk(选择cpu的release版),在配置emulator时就有了,而且我现在也在evc下使用,
5、build sdk。

“5.0是不是只能编译x86的模拟器???”

引用 网友A:
to zzhll
选择2443,也没有,还是none
选择x86_Release来编译的话,在Emulation选项中就会有x86的
真是奇怪,之前用的都是6.0的
没想到5.0也这么多毛病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不少的例子,按照步骤来的,还none
我都无语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不知为何!哎。

网友:
可以用ARM的模拟器,不过要装个这个DeviceEmulatorBSP,是ARM的,装完后再PB中能看见,但是要生成模拟器,需要手动修改一个配置文件。但是那个模拟器有些BUG。

网友:
参考文档http://www.diybl.com/course/3_program/jdkf/2007926/74218.html
按步骤做吧,我都做出来了

网友:
NONE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