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如何把WM5的项目转WM2003编译?

楼主:
我在VS2005下已做好WM5的项目,可转WM2003编译供WM2003的PDA使用,但找不到选项更改?!
我想到的笨办法是要另建一个WM2003的同名项目,再把WM5的项目中的同名文件覆盖过来,然后在项目不添加后加的文件,但工作量好象不小。
特此请教!

网友:
奇怪,现在CE一统天下,项目都要做成CE4、CE5、WM2003、WM5等版本,不可避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
就问为什么要转成2003啊? 2005也可以做CE的开发啊.

网友:
不知道我跟楼上是谁理解错了呢~?

楼主是否是想找 项目->属性->设备->目标设备 ?

网友:
更正...:
    应该是 项目->更改目标平台 ...[/
color]

网友:
更正...:
        应该是   项目-> 更改目标平台   ...

网友:
需要原来的项目选择了支持wm2003才行的吧

网友:
解决方案平台->配置管理器->新建->新增2003平台。
可以正常编译,生成的文件在WM5下可以运行,但拷到WM2003的机子运行下不是一个正常的程序,连图标都没了。模拟器运行启动该程序失败。

我试着新建项目,选择了支持wm2003,随便搞个程序没有问题!

怎么回事?怎么设置?VS2005 BUG?~~~~~~~~~~~~~

网友:
因为你的
新增2003平台
时的配置是从wm5平台上copy过来的。和新建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着修改一下配置

网友:
我新建了一个WM2003项目,属性逐项与老的新增的2003项目属性对比,没有看到什么不同。晕死,DX们可否也帮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