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问个ARM中数据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问个ARM中数据存储的问题
ARM中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怎么区分的?都是补码表示吗?
比方说MOV R1 #0x80000000
R1里面保存的是补码的话:是负数最小
要是无符号的话编译器怎么知道?
要是我做加法的话处理器怎么知道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加法啊?
处理器
编译器

网友A:
处理器好象是不会管你正负的,正负应该是自己定义的吧,汇编里还真没弄过这些正负计算

网友B:
补码的作用就是无视正负,而且数学运算的结果也是无视的。你自己知道就行。在C等高级语言中会以+-来表示。在汇编中,是不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