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老是要拔掉重插

楼主(2008-05-17):
usb键盘老是要拔掉重插
最近买了个usb接口键盘,老是要重插才能用,按照网上所说把设备管理-》usb room hub-》电源管理-》允许计算机关闭设别以节约电源停掉了。好像也不是qq冲突问题,在qq目录中找不到网上所说的的那两个文件。如果我把液晶显示其关掉,让机器开着,不会出现键盘不能用的情况。如果不关显示器,过一段时间显示器自动黑屏,那样子键盘就不能用了。不知为什么?
键盘
显示器
接口

网友A:
怎么没人啊

网友B:
麻烦回答一下

网友C:
说明键盘firmware没做好,导致在系统休眠或挂起时被唤醒后,它不能使用。
或者用厂家提供的驱动试试。

网友D(2008-06-23):
试试把BIOS里面的USB KEYBROAD SUPPORT Enable 看看

网友E:
说明你的USB键盘很YD

网友F:
是插在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上呢?听着感觉是供电不足呢,要不换个插口试试
台式机就换到机箱后面的接口,笔记本就随便换着试好了,另外就不要在插USB键盘的插口旁边那个插口上接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