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OImage从evc移植到vs2005报错,corelibc.lib(secchk.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

楼主:
最近从网上找了个CVOImage类的源码,想浏览bmp以外的其他格式图片,如png等。但源码是evc工程的,本人只装了vs2005,转换成vs2005工程后,编译报如下错误:

1>正在链接...
1>corelibc.lib(secchk.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curity_error_handler,该符号在函数 report_failure 中被引用
1>corelibc.lib(seccini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curity_gen_cookie,该符号在函数 __security_init_cookie 中被引用
1>STANDARDSDK_500 (ARMV4I)\Debug\MyCeUI.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具体如何排错?哪位大侠知道的,还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corelibc.lib,应该是ce下的lib库,Windows下没有。去掉相关的lib库包含,并将源代码中security_error_handler类似的函数注释掉,因为windows下不直接支持。当然,这些函数的作用你得明了,是否会影响最终程序运行。

网友:
把项目属性-->C/C++-->代码生成-->缓冲区安全检查 改为否试试

网友:
谢谢以上2位大侠的回复

我的工程就是在wince5.0下,corelibc.lib在我的sdk中包含了,添加到附加库目录还是不行。

按照Reallyu大侠的“把项目属性-->C/C++-->代码生成-->缓冲区安全检查 改为否试试”

试过后仍然不行。。。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最终还是因为lib库的路径没有正确包含。你针对不同的平台(PPC, SP, WINCE等), 在VS的设置(option)中都要设置一次的。

网友:
to shuiyan:
不过我试过了所有包含corelibc.lib的路径,就是不行。不过我debug从SDANDARDSDK_500(ARMV4I)换到SDANDARDSDK_600(ARMV4I)的解决方案平台后,编译链接没问题,但在模拟器上运行不起来。。。。
不过请问shuiyan大侠,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以实现在wince5.0上(vs2005开发)实现浏览png,jpg,gif等图片格式。。。
我用pI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FileName,&pIImage)方法可以实现浏览。但png图片不透明,gif图片不动。

网友:
谢谢 shuiyan大侠,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