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windows mobile 6中清除ms 蓝牙协议栈

楼主:
各位:
   我在开发windows mobiled手机项目的时候,需要用到第三方的蓝牙协议栈。但必须先清除微软自带的蓝牙协议栈。在windows mobile6的帮助文档中,说得很清楚,修改
Platfom/FILES/
oem.cpm.csv文件,添加:
CE_MODULES_BTD,IGNORE
IGNORE 移除该模块
但是我Makeimg,甚至Buildall后发现,微软的bluetooth stack 仍然没有被清除。
    请问如何才能清除微软自带的蓝牙协议栈???????????

网友:
应该在BAT文件里设置相应的SYSGEN变量为空,这样就不会生成相应的模块出来了
而且别的地方的控制也是由相应的宏来控制的,去掉了这个变量,相应的模块自然就不会被包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