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做过基于2440 camera interface的摄像头驱动么?

楼主:
如题~小弟在做一个基于camera interface的摄像头驱动(三星已提供基准驱动,非usb)~现在已经能透过SCCB往camera ic上写数据~并且已经通过三星的摄像头测试程序显示出预览影像~但是影像颜色有点泛红或泛蓝~经调试发现~在sccb写数据的时候~小部分(不超过10个,每次出现个数不一致)寄存器并未正确写入对应的数值(没有ack响应)~~怀疑这是导致影像颜色问题的主因~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能确保所有寄存器都能正确写入数值呢?或者有没有其他建议呢?谢谢~~

网友:
我之前是,有时兰色和红色会反一下。后来换了下iic命令,就没有这样了。
另外,你在iic写入regaddr和regdata后加入一点时延,看看(我是为了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加的)

网友:
IIC的通讯一般都是可信的。不过由于走线、干扰、时序极限之类特殊情况,可能会通讯失败或者错误。

硬件I2C的控制器都是有ACK硬件判断的,那么相应的驱动里面应该会判断这个bit,来确认设备是否接收正确。如果不正确应该再次发送一次,而不是接着发送后续的。

你先按照这样的思路修改一下I2C的驱动。

以前做2440时,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sccb协议和i2c协议的读周期是不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