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下面那一条东西菜单栏全给删除掉呢?就是把有输入法那一栏去掉,想让程序真正意义上全屏幕显示。

楼主:
请大家指点啊,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吧,刚接触这类东西,我找不到方法了。

网友:
做个HIVE注册表
然后在任务栏上设置让他隐藏
即可

网友:
                //全屏窗口
                HWND hWnd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if (NULL != hWndTaskbar)
                {
                        ::ShowWindow(hWndTaskbar,SW_HIDE);
                }
ce和ppc都可以用这段代码
sp任务栏的类名不一样

网友:
        HWND hDlg;
        hDlg = FindWindow(_T("SipWndClass"),NULL); //隐藏背景
        if (hDlg != NULL)
        {
                ShowWindow(hDlg, SW_HIDE);
        }

        hDlg = FindWindow(_T("MS_SIPBUTTON"),NULL); //隐藏背景
        if (hDlg != NULL)
        {
                ShowWindow(hDlg, SW_HIDE);
        }

        hDlg = FindWindow(_T("MS_HHTaskBar"),NULL); //隐藏背景
        if (hDlg != NULL)
        {
                ShowWindow(hDlg, SW_HIDE);
        }

        hDlg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NULL); //隐藏背景
        if (hDlg != NULL)
        {
                ShowWindow(hDlg, SW_HIDE);
        }

        SipShowIM(SIPF_OFF);

        HIMC hIMC = ImmGetContext(hDlg); //hWnd为当前窗口句柄
        ImmSetOpenStatus(hIMC, FALSE); //关闭中文输入法
        ImmReleaseContext(hDlg, hIMC);

网友:
上面的这些代码写再INITDialog?还是Initinstance里面?

网友:
都可以。

试试不就知道了。

如果用SHInitDialog
可以去掉
shidi.dwFlags中的
SHIDIF_DONEBUTTON|SHIDIF_SIPDOWN;
加入全屏标识;
可以全屏。

网友:
全屏是好用了,可是线面的那个工具条还在呢

网友:
是不是窗口的层次问题啊?

网友A:
什么是“线面的那个工具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线面的那个工具条”

就是下面有输入法键盘的那一条工具栏啊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把任务栏隐藏,还是要把菜单隐藏?
任务栏隐藏用ShowWindow(SW_HIDE)的话,在恢复的时候,
这一区域会有闪烁,可以考虑用MoveWindow()的方式移到屏幕外面
菜单隐藏的话,你用SetWindowPos()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能具体点吗,我用这个方法弄了一阵子了,还是没弄好

网友:
1  把任务栏移走,当然先要把相关位置信息保存起来,恢复时用
2  获得屏幕的RECT
3  把你自己程序的窗口扩大到屏幕的RECT大小

网友:
隐藏是一个办法

我们当前做的,是从CE explorer代码入手,修改任务栏的显示。这样做比较彻底,但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在Project.reg文件最后添加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hell\AutoHide]
@="1"

可以隐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