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虚拟内存

楼主(2008-01-11):
WinCE的虚拟内存
wince5.0 支持1G的虚拟内存与512M的物理内存.
1G的虚拟内存中有部分是映射到物理内存的, 那么其他部分映射到哪啊?
是不是ROM, FLASH? 如果没有硬盘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存储介质加起来要至少有1G容量大小?
谢谢!!
FLASH
物理
虚拟内存
WindowCE

网友A:
物理内存可循环映射到虚拟内存上去。
所以,即使物理内存只有64M,也可以有1G的虚拟内存。

网友B:
sorry , 应该是4G虚拟内存, 不是1G虚拟内存.
-----------------------------------------
回复一楼的: 如果当前运行的进程有好几个,那么他们总共占有的空间就超过512M,
那么他们的数据,指令在512RAM里就放不下,请问放什么地方的.
WINCE是分页管理的,那么页交换到什么地方?
是不是所有的存储介质加起来要至少有4G容量大小?
谢谢.

网友C:
不一定哦,有些虚拟地址没有对应的物理地址也可以啊,仅仅空着也没有关系的,另外,一块物理地址不一定只对应一块虚拟地址哦,因为有时候还有cached和non-cached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