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期间,电脑死机

楼主(2008-08-24):
奥运期间,电脑死机
各位同仁:
本人的机子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死机,没有蓝屏,也不会重启,而时间不定,有时1个小时,有时一天都是好的。电脑重装过了,还是老样子。风扇都是好的。
不知是何问题,请各位同仁出出主意。在此谢过了。
电脑死机
天都
同仁

网友A:
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鼓起来了的电容?

网友B:
首先要判断清楚是否是木马作祟的,
再就是在机器自动关机后摸一下机箱是否温度过高,可能是CPU的温度过高引起的,
那就要从机箱的散热方面入手了,可以考虑除尘,给CPU风扇添加润滑油,
或更换更高功率的风扇。
还有1楼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C(2008-09-29):
奥运过了,就好了吧。我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