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10的sdk???急需!!急需!!!

楼主(2008-06-22):
求2410的sdk???急需!!急需!!!
我买了一个2410的开发板子,装了EVC4++,新建工程的时候,发现没有2410的sdk的安装文件.
哪位有2410的sdk安装文件啊,急需,真的急需!!!
先谢谢了,谢谢,真心谢谢!!!
我的邮箱: xzl20082008@sohu.com
新建
开发
sdk

网友A:
可以用PB定制一个,或者用微软的标准SDK即可.如果用EVC需要2410的SDK才可以连接activesync在线调试.如果用VS用标准SDK也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B:
大部分的开发板,都可以用标准的WINCE SDK进行连接开发,除非他们自己做的新外设对应的驱动。
即使都是2410的开发板,不同家增加的外设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对应的SDK也会稍有差别,不可能通用的。最好的方法还是找开发板原厂去要,或者你得说明你开发板的牌子和型号。

网友C:
开发板应该提供BSP,用BSP生成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