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51系列的单片机模拟一个非标准的SPI接口的从机?

楼主:
大家知道有什么办法么?怎么才能及时的响应主机clk信号的,就是用单片机对主机的响应返回一定的值?我暂时想到用单片机C51来模拟,不知道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网上搜索下,一大把
就用IO口模拟下就OK了

网友:
哦,关键是怎么才能及时的捕捉到时钟信号的边沿触发信号呢?

网友:
都有许多成功的例子,HD7279,TCL2543......到处都是

网友:
大家知道有什么办法么?怎么才能及时的响应主机clk信号的,就是用单片机对主机的响应返回一定的值?我暂时想到用单片机C51来模拟,不知道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不胜感激~~~~~~~

在主程序里时刻不停的跟着!!

肯定跑不掉的。。。

缺点就是软件代价高了点

网友:
HD7279:因为要求IC一部分要模拟SPI从机,与SPI主机通信,还要与计算机通信,HD7279不能与主机通信。

网友:
to lbing7:主程序不停的跟着,是怎么实现的呢(不停取端口状态获得触发的信息?这样有可能不能准确时间得到信息,还是有其他办法?SCLK的周期在1.3us作用)?
代价高体现在什么地方?不好意思,由于我刚接触这个,很多不是很了解,望指点一下,

网友:
用一个74HC165把串口的信号变成并行的数据。检测74HC165的溢出脚。

网友:
1、一个字符,8bit的发收
   master:先发最高位,次高位移到最高位,再收slavermaster高位到master最低位;
   slaver:delay(1),先发slaver高位,次高位移到最高位,再收mastermaster高位到slaver最低位
2、时钟设置
   master:先发SCK = 1,收发完1bit后delay(5),SCK = 0 ;
   slaver:等SCK = 1,收发完1bit后delay(5),等SCK = 0 ;

delay()的时间看单片机而定

网友:
不太了解,不知道那里有SPI的标准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