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vc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请教一个evc编译器的问题
evc的directories 设置多行的时候(7行).会自动清空..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问题
原因
编译器

网友A:
什么设置多行??
怎么设法?
没有问题啊。
打了sp4没有

网友B:
我已经设置了9行,可是没有遇到LZ所说的问题
可能是LS所说的问题

网友C:
12行. 设置的当次可用.当再次启动软件.目录都没了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设了12行的
include files
重启evc后还在。
evc 4.0 + sp4 + xp

网友E:
我没装sp4,马上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