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atformbuilder,配置后 builder 错误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Configuration: WINDOWSCE - EMULATOR: X86 Win32 (WCE emulator) Release--------------------
Generating platform header files...
CEBUILD: Deleting old build logs
CEBUILD: Skipping directly to SYSGEN phase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reproc (for COMMON)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
.
User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YSGEN variables
SYSGEN_AGFA_FONT=1
SYSGEN_ATL=1
SYSGEN_AUTH=1
SYSGEN_AUTH_KERBEROS=1
SYSGEN_AUTH_NTLM=1
SYSGEN_AUTH_SCHANNEL=1
SYSGEN_AYGSHELL=1
SYSGEN_BATTERY=1
SYSGEN_BINFS=1
SYSGEN_BRIDGE=1
SYSGEN_CERDISP=1
SYSGEN_CMD=1
SYSGEN_CONSOLE=1
SYSGEN_CORELOC=1
SYSGEN_CPP_SEH=1
SYSGEN_DEVMGMT=1
SYSGEN_EAP=1
SYSGEN_ETHERNET=1
SYSGEN_ETH_80211=1
SYSGEN_ETH_USB_HOST=1
SYSGEN_FATFS=1
SYSGEN_FIBER=1
SYSGEN_FIREWALL=1
SYSGEN_FONTS_ARIALBD=1
SYSGEN_FONTS_ARIALBI=1
SYSGEN_FONTS_ARIALI=1
SYSGEN_FONTS_ARIALK=1
SYSGEN_FONTS_ARIAL_1_30=1
SYSGEN_FONTS_SIMSUN=1
SYSGEN_FONTS_SUNFON=1
SYSGEN_FONTS_TIMESBD=1
SYSGEN_FONTS_TIMESBI=1
SYSGEN_FONTS_TIMESI=1
SYSGEN_FONTS_TIMES_1_30=1
SYSGEN_FREECELL=1
SYSGEN_FSRAMROM=1
SYSGEN_FSREGHIVE=1
SYSGEN_FSREPLBIT=1
SYSGEN_GATEWAY=1
SYSGEN_GB18030=1
SYSGEN_HELP=1
SYSGEN_IE=1
SYSGEN_IESAMPLE=1
SYSGEN_IE_IMGUTIL=1
SYSGEN_IE_JSCRIPT=1
SYSGEN_IE_MSXML_MIMEVIEWER=1
SYSGEN_IE_PNGFILT=1
SYSGEN_IE_VBSCRIPT=1
SYSGEN_IGD=1
SYSGEN_INETCPL=1
SYSGEN_KEYBDTEST=1
SYSGEN_LMEMDEBUG=1
SYSGEN_LOCALAUDIO=1
SYSGEN_MFC=1
SYSGEN_MLANG=1
SYSGEN_MLANGALL=1
SYSGEN_MLANGREG=1
SYSGEN_MSHTML=1
SYSGEN_MSHTML_HTMLAPP=1
SYSGEN_MSPY2_DB_1=1
SYSGEN_MSPY2_SC=1
SYSGEN_NETUTILS=1
SYSGEN_OLE=1
SYSGEN_OLE_GUIDS=1
SYSGEN_OLE_STG=1
SYSGEN_PARALLEL=1
SYSGEN_PEGTERM=1
SYSGEN_PIME_SC=1
SYSGEN_PM=1
SYSGEN_PMAIL=1
SYSGEN_PWORD=1
SYSGEN_RDP=1
SYSGEN_RDP_AUDIO=1
SYSGEN_RDP_CLIPBOARD=1
SYSGEN_RDP_DRIVE=1
SYSGEN_RDP_PORT=1
SYSGEN_RDP_PRINTER=1
SYSGEN_RDP_SMARTCARD=1
SYSGEN_RDP_UI=1
SYSGEN_REDIR=1
SYSGEN_RTTI=1
SYSGEN_SERDEV=1
SYSGEN_SHDOCVW=1
SYSGEN_SHELL=1
SYSGEN_SNMP=1
SYSGEN_SOAPTK_CLIENT=1
SYSGEN_SOAPTK_SERVER=1
SYSGEN_SOLITARE=1
SYSGEN_SPIM=1
SYSGEN_SPLUSA=1
SYSGEN_SQLCE20=1
SYSGEN_STANDARDSHELL=1
SYSGEN_STDIO=1
SYSGEN_STDIOA=1
SYSGEN_STOREMGR=1
SYSGEN_STREAMAUDIO=1
SYSGEN_STREAMAV=1
SYSGEN_TCHTEST=1
SYSGEN_TCPIP=1
SYSGEN_TCPIP6=1
SYSGEN_TFAT=1
SYSGEN_TOOLHELP=1
SYSGEN_TRANSCRIBER=1
SYSGEN_TVLENS=1
SYSGEN_TVLENS_ALL=1
SYSGEN_TVLENS_DTA=1
SYSGEN_TVLENS_FWL=1
SYSGEN_TVLENS_NOVSCRL=1
SYSGEN_UDFS=1
SYSGEN_UPNP_CTRL=1
SYSGEN_UPNP_DEVICE=1
SYSGEN_UPNP_DEVICE_MINI=1
SYSGEN_UPNP_TOOLS=1
SYSGEN_URLMON=1
SYSGEN_USB=1
SYSGEN_USB_HID=1
SYSGEN_USB_HID_CLIENTS=1
SYSGEN_USB_HID_KEYBOARD=1
SYSGEN_USB_HID_MOUSE=1
SYSGEN_USB_PRINTER=1
SYSGEN_USB_STORAGE=1
SYSGEN_VIEWER_ACROBAT=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SYSGEN_VIEWER_PPT=1
SYSGEN_VIEWER_XLS=1
SYSGEN_VOIP=1
SYSGEN_VOIPPHONE_DBSTORE=1
SYSGEN_VOIPPHONE_FILEPROV=1
SYSGEN_VOIPPHONE_LDAPPROV=1
SYSGEN_VOIPPHONE_MANPROV=1
SYSGEN_VOIPPHONE_MGR=1
SYSGEN_VOIPPHONE_REFMEDIA=1
SYSGEN_VOIP_SIREN=1
SYSGEN_WIFI_AP=1
SYSGEN_WININET=1
SYSGEN_WININET_TWEENER=1
.
.
.
.
Sysgen of IABASE selecting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fter dependency check):
SYSGEN_AGFA_FONT=1
SYSGEN_ATL=1
SYSGEN_AUDIO=1
SYSGEN_AUTH=1
SYSGEN_AUTH_KERBEROS=1
SYSGEN_AUTH_NTLM=1
SYSGEN_AUTH_SCHANNEL=1
SYSGEN_AYGSHELL=1
SYSGEN_BATTERY=1
SYSGEN_BINFS=1
SYSGEN_BRIDGE=1
SYSGEN_CEPLAYER=1
SYSGEN_CERDISP=1
SYSGEN_CERTS=1
SYSGEN_CMD=1
SYSGEN_CONSOLE=1
SYSGEN_CORELOC=1
SYSGEN_CPP_SEH=1
SYSGEN_CRYPTO=1
SYSGEN_DEVMGMT=1
SYSGEN_DSHOW=1
SYSGEN_DSHOW_DMO=1
SYSGEN_DSHOW_MP3=1
SYSGEN_DSHOW_MPEGSPLITTER=1
SYSGEN_DSHOW_VIDREND=1
SYSGEN_DSHOW_WAV=1
SYSGEN_DSHOW_WMA=1
SYSGEN_DSHOW_WMA_VOICE=1
SYSGEN_DSHOW_WMP=1
SYSGEN_DSHOW_WMT=1
SYSGEN_DSHOW_WMT_ASXV1=1
SYSGEN_DSHOW_WMT_ASXV2=1
SYSGEN_DSHOW_WMT_ASXV3=1
SYSGEN_DSHOW_WMT_HTTP=1
SYSGEN_DSHOW_WMT_LOCAL=1
SYSGEN_DSHOW_WMT_MMS=1
SYSGEN_DSHOW_WMT_MULTI=1
SYSGEN_DSHOW_WMT_NSC=1
SYSGEN_DSHOW_WMV=1
SYSGEN_EAP=1
SYSGEN_ETHERNET=1
SYSGEN_ETH_80211=1
SYSGEN_ETH_CISCO=1
SYSGEN_ETH_USB_HOST=1
SYSGEN_FATFS=1
SYSGEN_FIBER=1
SYSGEN_FIREWALL=1
SYSGEN_FONTS_ARIALBD=1
SYSGEN_FONTS_ARIALBI=1
SYSGEN_FONTS_ARIALI=1
SYSGEN_FONTS_ARIALK=1
SYSGEN_FONTS_ARIAL_1_30=1
SYSGEN_FONTS_COUR_1_30=1
SYSGEN_FONTS_SIMSUN=1
SYSGEN_FONTS_SUNFON=1
SYSGEN_FONTS_SYMBOL=1
SYSGEN_FONTS_TAHOMA_1_07=1
SYSGEN_FONTS_TIMESBD=1
SYSGEN_FONTS_TIMESBI=1
SYSGEN_FONTS_TIMESI=1
SYSGEN_FONTS_TIMES_1_30=1
SYSGEN_FONTS_WINGDING=1
SYSGEN_FREECELL=1
SYSGEN_FSRAMROM=1
SYSGEN_FSREGHIVE=1
SYSGEN_FSREPLBIT=1
SYSGEN_GATEWAY=1
SYSGEN_GB18030=1
SYSGEN_HELP=1
SYSGEN_HTTPD=1
SYSGEN_IE=1
SYSGEN_IESAMPLE=1
SYSGEN_IE_IMGUTIL=1
SYSGEN_IE_JSCRIPT=1
SYSGEN_IE_MSXML_MIMEVIEWER=1
SYSGEN_IE_PNGFILT=1
SYSGEN_IE_VBSCRIPT=1
SYSGEN_IGD=1
SYSGEN_INETCPL=1
SYSGEN_IPHLPAPI=1
SYSGEN_KEYBDTEST=1
SYSGEN_LDAP=1
SYSGEN_LMEMDEBUG=1
SYSGEN_LOCALAUDIO=1
SYSGEN_MFC=1
SYSGEN_MLANG=1
SYSGEN_MLANGALL=1
SYSGEN_MLANGREG=1
SYSGEN_MSHTML=1
SYSGEN_MSHTML_HTMLAPP=1
SYSGEN_MSPY2_DB_1=1
SYSGEN_MSPY2_SC=1
SYSGEN_MSXML_DOM=1
SYSGEN_MSXML_MIMEVIEWER=1
SYSGEN_MSXML_SAX=1
SYSGEN_MSXML_XQL=1
SYSGEN_MSXML_XSLT=1
SYSGEN_NETUTILS=1
SYSGEN_OLE=1
SYSGEN_OLE_GUIDS=1
SYSGEN_OLE_STG=1
SYSGEN_PARALLEL=1
SYSGEN_PEGTERM=1
SYSGEN_PIME_SC=1
SYSGEN_PM=1
SYSGEN_PMAIL=1
SYSGEN_PPP=1
SYSGEN_PRINTING=1
SYSGEN_PWORD=1
SYSGEN_RDP=1
SYSGEN_RDP_AUDIO=1
SYSGEN_RDP_CLIPBOARD=1
SYSGEN_RDP_DRIVE=1
SYSGEN_RDP_PORT=1
SYSGEN_RDP_PRINTER=1
SYSGEN_RDP_SMARTCARD=1
SYSGEN_RDP_UI=1
SYSGEN_REDIR=1
SYSGEN_RTTI=1
SYSGEN_SERDEV=1
SYSGEN_SERVICES=1
SYSGEN_SHDOCVW=1
SYSGEN_SHELL=1
SYSGEN_SMARTCARD=1
SYSGEN_SNMP=1
SYSGEN_SOAPTK_CLIENT=1
SYSGEN_SOAPTK_SERVER=1
SYSGEN_SOFTKB=1
SYSGEN_SOLITARE=1
SYSGEN_SPIM=1
SYSGEN_SPLUSA=1
SYSGEN_SQLCE20=1
SYSGEN_STANDARDSHELL=1
SYSGEN_STDIO=1
SYSGEN_STDIOA=1
SYSGEN_STOREMGR=1
SYSGEN_STREAMAUDIO=1
SYSGEN_STREAMAV=1
SYSGEN_TAPI=1
SYSGEN_TCHTEST=1
SYSGEN_TCPIP=1
SYSGEN_TCPIP6=1
SYSGEN_TFAT=1
SYSGEN_TOOLHELP=1
SYSGEN_TRANSCRIBER=1
SYSGEN_TVLENS=1
SYSGEN_TVLENS_ALL=1
SYSGEN_TVLENS_DTA=1
SYSGEN_TVLENS_FWL=1
SYSGEN_TVLENS_NOVSCRL=1
SYSGEN_UDFS=1

网友:
SYSGEN_UPNP_CTRL=1
SYSGEN_UPNP_DEVICE=1
SYSGEN_UPNP_DEVICE_MINI=1
SYSGEN_UPNP_TOOLS=1
SYSGEN_URLMON=1
SYSGEN_USB=1
SYSGEN_USB_HID=1
SYSGEN_USB_HID_CLIENTS=1
SYSGEN_USB_HID_KEYBOARD=1
SYSGEN_USB_HID_MOUSE=1
SYSGEN_USB_PRINTER=1
SYSGEN_USB_STORAGE=1
SYSGEN_VIEWER_ACROBAT=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SYSGEN_VIEWER_PPT=1
SYSGEN_VIEWER_XLS=1
SYSGEN_VOIP=1
SYSGEN_VOIPPHONE_DBSTORE=1
SYSGEN_VOIPPHONE_FILEPROV=1
SYSGEN_VOIPPHONE_LDAPPROV=1
SYSGEN_VOIPPHONE_MANPROV=1
SYSGEN_VOIPPHONE_MGR=1
SYSGEN_VOIPPHONE_REFMEDIA=1
SYSGEN_VOIP_SIREN=1
SYSGEN_WCELOAD=1
SYSGEN_WIFI_AP=1
SYSGEN_WININET=1
SYSGEN_WININET_TWEENER=1
.
.
CE_MODULES= nk filesys device pm coredll commdlg commctrl fonts rt_tests gwes cxport winsock ws2 ws2instl wspm nspm afd netui ndis tcpstk iphlpapi keybd pointer nled shell relfsd loaddbg lmemdebug ceddk display giisr 8042keyboard nopkeyboard mmtimer
pci pcmcia pcmconv regenum serial csp battdrvr cerdisp etcha inksamp inksamp2 kbdtest zlib toolhelp tcpip6 ipv6hlp fw6 fwapi snmp snmp_mibii snmp_hostmib wldap32 ppp tapi wlclient wlsvc oneex nwifi dot11emu pcx500 mbridge ipnat bridge autodial ping
ipconfig tracert route netstat ndisconfig rasdial ipv6 ipv6tun wzcsvc wzcsapi zclog islp2nds eapol eap eapchap eaptls dhcp ethman rtl8139 smsc100fd dp83815 dc21x4 rndismini net2890 ne2000 netmui vmini ndisuio pegterm termctrl scard winscard paralle
l prnport prnerr secur32 ntlmssp kerberos cryptdll spnego schannel ssllsp rsaenh crypt32 msasn1 redir netbios udfs binfs fatfsd mspart fatutil tfat mspart fatutil fsdmgr waveapi audiodrv wavesamples enroll usbhost usbd usbhid usbprn usbmsc usbdisk6
rndismp usb8023 hidparse kbdhid conshid mouhid lpcd lpcrt console cmd net softkb gb18030 splusa
COREDLL_COMPONENTS=coremain lmem thunks fmtmsg accel_c rectapi wmgr_c mgdi_c serdev full_crt devload crypthash rsa32 corestrw corestra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battery fiber crt_rtti crt_cpp_seh coreloc messagedialog
boxthunk tapilib cryptapi mmwave mmsnd mmmix coresiow coresioa coresip coreimm
FILESYS_COMPONENTS=fsheap fsmain fspass fsdbase msgqueue fsreghive fsysram fsreplbit
FATUTIL_COMPONENTS=fatutil_main fatutil_ui
DEVICE_COMPONENTS= devmain pmif
PM_COMPONENTS= pm_mdd pm_battery pm_default_pdd
GWE1_COMPONENTS=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uibase kbdui journal hotkey idle nled msgbeep notify notifpub audio
GWE2_COMPONENTS=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mgpalnat mggradfillstub mgtt mgdrwtxt mgpal mgtci mgalias tchui calibrui mgdx decompdrv mgfe mgprint
GWE3_COMPONENTS=atom winmgr sbcmn nclient caret clipbd timer accel defwndproc gcache loadbmp loadimg syscolor menu cascade column menuscrl drawmbar mNoOver iconcmn icon MouseCursorOnly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mNoTapUI
GWE4_COMPONENTS=dlgmgr dlgmnem gwectrl btnctl stcctl edctl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EditControlOs startup oomui oom startui cmbctl cdlctl imgctl lbctl scbctl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lbctlview ed
imefe edimechn
COMMCTRL_COMPONENTS=toolbar updown status propsheet listview treeview date tab progress trackbar capedit rebar cmdbar dsa tooltips fe
COMMCTRL_SKIN=commctrlview
IMAGING_COMPONENTS=
FONTS_COMPONENTS= tahoma_1_07 cour_1_30 times_1_30 arial_1_30 symbol timesbd arialbd arialbi ariali arialk sunfon timesbi timesi wingding simsun
DCOM_MODULES= uuid ole32 oleaut32 atl mfc
MSMQ_MODULES=
SCRIPT_MODULES= jscript vbscript
IE_MODULES= uuid msxml3 htmlhelp iesample iepeers inetcpl msls31 mshtml mshta pngfilt imgutil iectl tvlensreg shdocvw shdoclc urlmon wininet shlwapi mlang uuid
SERVERS_MODULES= igd upnpreg genericucp upnpsvc upnpcapi upnpctrl upnphost upnploader mssoap1 wisc10 mssoapr soapisap services httpd natadmin
RDP_MODULES= cetsc mstscax wbtprncpl atlwbtprnwiz prnprxy
CETSC_COMPONENTS= cetscui cetscclip
MSTSCAX_COMPONENTS= rdrbase rdrdrive rdrclip rdraudio rdrport rdrprinter rdrportbase rdrscard rpcstubs
ATLCONMAN_COMPONENTS=
SHELLSDK_MODULES= aygshell
AYGSHELL_COMPONENTS= aygshcore aygshhpc aygshno aygnqvga
SHELL_MODULES= explorer vgal shcore ceshell
SHCORE_COMPONENTS= shcore path
WCESHELLFE_MODULES= control ctlpnl cplmain dmpnl AdvBacklight intll solitare freecell hrts_dll pegcards stguil transcriber msimepy msimesp msimeuic spim intllime chsime98 mspy2help mspy2db1
CPLMAIN_COMPONENTS= colorscheme comm network datetime keyboard password owner system display pointercmn mouse power remove backlight certs sounds sip
WCEAPPSFE_MODULES= pmail imap4 smtp mailutil pimprint msgstore tnefutil tnefu tnefex labledit uicom pword pwd_res pwwiff office riched20
PIM_MODULES=
DIRECTX_MODULES= voipmanager voipmedia_ref voipstore voipprov_ldap voipprov_file voipprov_manual ceplayer rtcclient dxmrtp dpnhupnp rtcsiren mp3dmod wmvdmod wmadmod wmsdmod quartz msdxm msdmo dxmasf acmdwrap
QUARTZ0_COMPONENTS=amutil fgctl filgraph
QUARTZ1_COMPONENTS= waveout wavemsr mpgsplit dmowrap image urlrdr
QUARTZ2_COMPONENTS=asyncrdr qtzbase  scmdout filerend
DXMASF_COMPONENTS= acmobj icmobj m3uplayl asxplayl xmlplayl nscfileparser httpstrm msstrm filestrm msbstrm urlgrab urlobj qtzbase
DDCORE_COMPONENTS=
DATASYNC_MODULES= dmsvc dmsdk dminfos dmconsol dmscript wceload unload
SPEECH_MODULES=
OLE32_COMPONENTS=mcombase mcommem mcomstr mcommon mcomlib ole232 docfile msf exp mcomguid mcomstm
VIEWERS_MODULES=  xls Autoshape chartapi dcdpng image jpeg mfdll png xlsutil dcdmz presviewer autoshape dcdjpeg dcdmz dcdpng drawing ecdjpeg image jpeg wdsexe mfdll picstream png pp97viewer pp97util ecdjpeg drawing picstream pp97util imageviewer Dcd
Jpeg EcdJpeg Image Sho jpeg png dcdgif dcdpng UIMgr docviewer rtfrdr dcdjpeg dcdmz dcdpng drawing ecdjpeg image jpeg mfdll picstream png w97reader w97util autoshape pdfviewer dcdjpeg dcdmz dcdpng image jpeg mfdll png pdfreader dcdgif WTResources
SQLCE_MODULES= sqlce20
Sysgening platform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
Sysgening platform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
!!!!!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Check C:\WINCE420\build.err
WINDOWSC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把build.err文件中的内容贴出来!!!

网友:
ERROR in sysgen phase. See C:\WINCE420\build.log for details.

网友: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Found localized resources for Languages ( 0404 0407 040C 0410 0411 0412 0413 0416 041D 0804 0C0A)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Jun  7 2002 17:04:51)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C:\WINCE420\public\common\cesysgen
Creating appropriate directories and deleting COMMON.LOC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cmtr.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conv.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crtw.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eh.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fcnv.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fpw.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fpw1.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heap.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lowi.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misc.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rtti.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stcp.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stio.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strg.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strt.pdb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crttran.pdb
复制了 16 个文件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strsafea.pdb
复制了 1 个文件
        nmake  /NOLOGO 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sdk\lib\x86\retail\corelibc.lib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C:\WINCE420\public\common\cesysgen
        link -lib -ignore:4001 -out: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sdk\lib\x86\retail\corelibc.lib -machine:x86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m15D.tmp
已复制         1 个文件。
Copying fulllibc.*
        res2res -c %COREDLL_RES% -fo 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oak\target\x86\retail\0409\coredll.res
Res2Res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Feb 17 2003 14:19:57)
Using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Bin\i386\R2RDUMMY.DLL for temp exe

Using resources coreres.res...
Using resources shcore.res...
Using resources shortcut.res...
Using resources shexec.res...
Using resources shmisc.res...
Using resources fileopen.res...
Building coredll.res...

网友:
xcopy /I /D /Q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gwestubs.* 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oak\lib\x86\retail
复制了 2 个文件
        nmake  /NOLOGO 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oak\lib\x86\retail\gwes.lib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C:\WINCE420\public\common\cesysgen
        link -lib -ignore:4001 -out: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oak\lib\x86\retail\gwes.lib -machine:x86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m19C.tmp
已复制         1 个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echo %GWE_RESOURCES%
dummy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notifpub.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calibrui.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menu.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mcursor1.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msgbox_hpc.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oomui.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startui.res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gcacheview.res
        res2res -c %GWE_RESOURCES% -fo C:\WINCE420\PUBLIC\WINDOW~1\WINCE420\Emulator\cesysgen\oak\target\x86\retail\0409\gwes.res
Res2Res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Feb 17 2003 14:19:57)
Using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Bin\i386\R2RDUMMY.DLL for temp exe

Using resources notifpub.res...
Using resources calibrui.res...
Using resources menu.res...
Using resources mcursor1.res...
Using resources msgbox_hpc.res...
ERROR: (null): WriteResFile: Open input file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2R19D.tmp failed.
ERROR: (null): WriteResFile: Open input file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2R19D.tmp failed.
ERROR: (null): EndUpdateResource failed.
ERROR: (null): EndUpdateResource failed.
error adding resources (6)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res2res' : return code '0x6'
Stop.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efilter platform files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Jun  7 2002 17:04:51)
        cefilter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files\config.bib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cesysgen\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Oct 31 2001 15:19:05)
        cefilter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files\platform.bib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cesysgen\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Oct 31 2001 15:19:05)
        cefilter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files\platform.dat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cesysgen\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Oct 31 2001 15:19:05)
        cefilter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files\platform.db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cesysgen\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Oct 31 2001 15:19:05)
        cefilter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files\platform.reg C:\WINCE420\platform\Emulator\cesysgen\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Oct 31 2001 15:19:05)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Jun  7 2002 17:04:51)

网友:
写临时文件失败了“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2R19D.tmp”。
看看C盘空间够不够了。

网友:
如果磁盘空间够, 重做一遍或许就pass了

网友:
谢谢你们。我重新启动了下机器编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