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驱动TFT屏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测LED的程序我已写成功,现在写一个测试LCD的程序能正常显示R,G,B,但不能显示图片,以下是我的一部份程序:
#include"stdlib.h"
 ....
 ....
#define pfbbuffer 0x33800000   //显示缓冲区的大小

 unsigned char PHOTO[230400]={.....DATA.......};   //定义一组图片数据

 void int_lcd()   //lcd 初始化
 {
   ........
  }

 void displayphoto()
{
   unsigned char aa,bb,cc;
   int ii,jj;
   U32 *P;
   U32 EE=0;
   U32 BB;
   int_lcd(); lcd初始化

   P=(U32 *)pfbbuffer;
   for(ii=0;ii<240;ii++)
   {
      for(jj=0;jj<320;jj++)
      {
        aa=PHOTO[EE++];
        bb=PHOTO[EE++];
        cc=PHOTO[EE++];
        BB=BB|aa;
        BB=(BB<<8)|bb;
        BB=(BB<<8)|cc;
        BB=BB<<8;
        *(P++)=BB;
      }
    }
}

int main()
{
   int_lcd();
   while(1)
   {
      diplayphoto();
   }
}

图片调出来是乱码(图片数据可以确定是对的),还有就是unsigned char PHOTO[]={.....DATA.......};   里的数据也可以调,但只有前317个数可以正常调得出来,后面的数调出来就是乱的了。 我编译出来的(*.bin)是通过JTAG的 FLASH烧写工具来烧进去的(烧写地址是0)。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搞了都有两个多星期了,也没有进展啊,请帮忙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程序能正常显示R,G,B,全屏显示显示一种颜色都可以啊,但不能显示图片.

好似代码超出4K那些代码就不见了.

网友:
好似代码超出4K那些代码就掉失了

网友:
问题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