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调试时出现:存储器不足,无法完成这些操作?

楼主(2008-08-23):
PDA调试时出现:存储器不足,无法完成这些操作?
各位大虾!
我的程序一开始在各款手簿上(都是Wince操作系统)都可以以Debug方式调试,但是随着程序不断变大,慢慢有些手簿出现无法调试的情况,例如多普达828、多普达696、还有一些工业手簿等。
Debug调试时,程序部署进去后,才一开始启动(观察手簿内存还没被占用)就出现“存储器不足,无法完成这些操作”的提示,如果换成Release版本的就可以。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吧, Debug编译出来的exe是3.9MB,dll大概加起来有10.4MB,运行前观察手簿存储内存是35.3MB,程序内存部分还有40MB,应该是没问题才对。
内存
存储器
程序

网友A:
调整一下给应用程序分配的内存大小吧。
在手机或ce设备的内存管理处。

网友B:
楼上大虾,我调整过,试过将程序内存增大,也试过将存储内存增大,但是感觉没有用处。
程序运行时,我看还没占用内存就跳出了提示,好奇怪,这种现象好久了,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C:
"存储器不足"?
不是存储空间不足!!
你的程序是干什么的?
你可以暂时屏蔽对一些dll的调用,尽量先使程序能debug起来,然后慢慢
加入dll,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我们跑debug时也会出现这个错误,不过在系统里把内在拉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E:
恩,我回去试试将DLL屏蔽掉调试一下,唉用到DLL地方太多,这下调试可麻烦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