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的.net compact framework2.0开发Wince程序的问 ...

楼主(2008-02-21):
用vs2005的.net compact framework2.0开发Wince程序的问题,急!
我用vs2005开发的wince项目,在pc机上可以运行,但放到开发板上之后运行程序则出现Not Supported Exception,我使用了泛型类List<>,这个类在mscorlib.dll库中,但设备的windows目录下没有这个库,不知道是为什么,裁剪系统时已经加入了.net 2.0的支持。各位大哥有遇见这个问题的吗?
wince
windows
裁剪
运行程序
WindowCE

网友A:
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您把所需的DLL剪裁到CE的WINDOWS目录下。还有就是连机调试了,直接生成然后拷下去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