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Build时错误

楼主: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d for the ARMV4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我还要安装什么其他东西么?如果要,哪里下载?
我看了一些帖子说选择的SDK不正确,但是我现在的eVC里面,下面几个框框
第一个选的是项目名称,
第二个选的是 STANDARDSDK (只有一个选项)
第三个选择的是CPU类型
第四个选的是 STANKARDSDK Emulator(只有一个选项)

网友:
第3个选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or release)

网友:
关键是你需要的是在emulator上调试你的程序,还是在实际的主板上调试?

如果你需要在emulator上调试,那么CPU类型应当选择emulator
如果是要在实际的主板上调试,那你需要安装针对你主板上的系统的SDK

网友:
顺便再问问,我有个工程,现在CPU那个选项上,只有2个ARM的dug和release版了,怎么添加Win32的模拟器?

网友:
重新建一个工程加入对模拟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