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和 tcpmp

楼主:
本人下载TCPMP开源代码后,单独编译ffmpeg,发现以下错误,请高手指教如何处理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BufferClear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pdateInpu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DefaultPitch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uildOutputForma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DefaultRGB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uildOutputForma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PacketFormatClear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uildOutputForma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QueryAdvance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pdateSettings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ConnectionUpdat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cess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BufferDrop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cess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BufferWrit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cess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BufferPack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cess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CodecSe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Se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WMVF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QueryPlatfor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FFMPEG_Ini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StringAd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FFMPEG_Init
1>ffmpe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NodeRegisterClas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FFMPEG_Init

cc1

网友:
缺少链接某个库,你先查看一下这几个函数在那个库里,我觉得应该是common.lib没有链接进去

网友:
大多数TCPMP的模块,都要用到common这个模块的,LZ在TCPMP中看看这些没有定义的属于哪个模块,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网友:
肯定是少了lib

网友:
可能是LZ用的TCPMP版本有问题

网友:
在Project Dependencies里吧common项选中就好了,ffmpeg这个项目需要依赖common的

网友:
TCPMP0.71RC1

网友:
这都是common项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