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ep/wakeup之后activesync同步过程很慢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们,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很怪,机子正常启动的情况下,activesync连接速度很快,也很正常,但是如果我在sleep,wakeup之后,在我们板上显示出那个activesync的连接对话框,然后debug信息看要重复连接很多次之后才能同步完成.找了很久的原因也没查到问题出现在哪里.
下面是我的debug信息.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jack remov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1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HNP_POWER_RESUME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AbortEPTransfer:0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Posting WM_NETCONNECT(TRUE) messag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4] [Dialer Connected]

网友:
=====USB_CONNECT=====!
USB_DISCONNECT Test One gpio
=====USB_CONNECT=====!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这些在干什么?肯定是USB Client驱动里面打出来的。只要找到这些动作重复的原因就行。

网友:
谢谢,shuiyan 的答复,我之前也找了很久GetModemStatus---Notify repllog.exe 在整个wince500目录下搜索都找不到打印出这个地方哦,

网友:
那试试找GetModemStatus是哪里打印的。
还有接着后面的
HNP_POWER_RESUME   // 这个和电源管理有关
UfnMdd_DeviceNotification Detached  // 这个明显是在mdd层可以找到的
AbortEPTransfer:0  // 从EP传输可以往上追溯

这是一整个流程,应该是通知repllog.exe(AcitveSync所对应的驱动层程序,是WINCE自带的,不是用户开发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很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优先级冲突,也有可能是其它模块的驱动引起的,检测下之前的debug消息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打印,分析下,
前段时间遇到你个不能同步的问题,后来在休眠的时候把usb复位,断电,在开机的时候检测usb时再做一次,建议仔细分析检查usb的这部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