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高分求救,可加分!串口通讯相关,打印相关,wince + vs2005 + c/c++

楼主:
配置:wince6.0 , vs2005
使用语言: c/c++
问题背景:现在有一个类似于PDA的终端设备,使用RS232片,需要驱动其打印机来打印由磁卡扫描得到的数据,可是,使用串口COM均失败。使用GetLastError得到的错误为55,即设备不可用。首要问题,如何解决打印相关的问题,同事计划使用GPIO来模拟串口通信,实现打印功能,同时串口通信也可在磁卡扫描传输数据时使用。请问,是否可实现,如果可以,请详细说明开发过程,(对硬件相关知识了解较少);如果,不可以,请看看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完成。
问题解决后,高分封送,谢谢

网友:
既然是WINCE6,那么硬件平台肯定不止一个串口。
RS232就是串口经过了RS232协议电平转换芯片出来的信号,完全不需要IO口来模拟。

你应该先确认为什么你们的PDA无法使用COM口。一般都会将串口(COM口)给开放给上层的,最好先跟PDA供应方确认一下,免得浪费你们团队的时间。
还有,既然PDA不是你们的,又如何“用GPIO口模拟串口”呢?

网友:
使用com1,com2,com3都有同样的错误
我会尽早确认com口是否可用
板子厂家已经给我们了,他们对板子的使用说明也都有,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利用这些东西,控制了GPIO的结构写好了,可我没弄明白要怎么样通过控制GPIO的各个引脚来驱动打印机打印数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现在使用的是样板,具体情况:一个主板、一个打印机的板子,打印机和主板有5条线连接,5条蓝色的、一条黑色的,在打印机上连接着数据插槽的高5位(或者第五位,我不确定),在打印机上有3个232片
我实在对硬件懂得很好,能知道一些的都请告诉我一下,只要有帮助一定给分,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弄错了,字太小没看清,不是232,是223,这一点不用考虑了,谢谢
硬件知识懂得比较少,如果哪位大虾可以大致的讲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com 不可用应该是串口驱动有问题,用gpio模拟串口有点麻烦,也可能不稳定,最后再考虑这个方案吧.lz做的我以前也弄过,接收磁卡读卡器信息,和操作串口打印机打印,都是用串口完成的.

网友B:
显然打印机是UART 232通讯协议。不过确认一下是不是MAX232或者ISL232之类的RS232协议转换芯片,或者直接量一下电压是不是+/-10V的。如果是,那么就是标准的RS232了。

最好不好指望用GPIO口模拟串口,尤其是在操作系统里面,非常麻烦。

设备开放给上层的串口不一定就是COM1 COM2 COM3的,最好遍历一下,从1到10都试一下。像我们的机器一般就是3、5、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 不可用应该是串口驱动有问题,用gpio模拟串口有点麻烦,也可能不稳定,最后再考虑这个方案吧.lz做的我以前也弄过,接收磁卡读卡器信息,和操作串口打印机打印,都是用串口完成的.

能否给我讲解一下,还有,就是说能否给我一个大概的框架,嘿嘿,如果可以借鉴一下你的源代码,那我万分感谢,我现在真得很着急,几近崩溃了——一窍不通啊
我的邮箱:snow_haoxue@yahoo.com.cn
如果可以,发些相关资料给我好么

网友A:
如果说串口通信的源代码很简单,网上有封装好的ce可用的CSerial类,用起来很方便.如果lz连CreateFile打开串口都出错,那就说明串口驱动有问题,需要修改驱动.网上也可以下载ce上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用来判断lz的串口驱动和硬件是否有问题,lz可以google or baidu一下

网友:
我给你一个打印的例子
想要找我啊!
zhuyaqi2004@sohu.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打印机是UART 232通讯协议。不过确认一下是不是MAX232或者ISL232之类的RS232协议转换芯片,或者直接量一下电压是不是+/-10V的。如果是,那么就是标准的RS232了。

最好不好指望用GPIO口模拟串口,尤其是在操作系统里面,非常麻烦。

设备开放给上层的串口不一定就是COM1 COM2 COM3的,最好遍历一下,从1到10都试一下。像我们的机器一般就是3、5、6的。

我测试了,这回,1到10的返回错误都变成2了(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一下是我写的测试代码
for (i=1;i<11;i++)
        {
                sprintf(chCom,"COM%d:",i);
                Du_DebugMsg(chCom);
                hPrinter = CreateFile(chCom,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errCodeA = GetLastError();
                if(INVALID_HANDLE_VALUE == hPrinter)
                {
                        sprintf(chrErrMsg,"errMassage %u",errCodeA);
                        Du_DebugMsg(chrErrMsg);
                }
                if (i<11 && INVALID_HANDLE_VALUE != hPrinter)
                {
                        sprintf(chrSucMsg,"Success COM %d",i);
                        Du_DebugMsg(chrSucMsg);
                        break;
                }
        }

void Du_DebugMsg(char *szMsg)
{
#if 1
        FILE *fp=fopen("\\windows\\debug.txt","a");
        if(fp!=NULL)
        {
                fprintf(fp, "%s\n", szMsg);
                fclose(fp);
        }
#endif
}

这样话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串口通信的源代码很简单,网上有封装好的ce可用的CSerial类,用起来很方便.如果lz连CreateFile打开串口都出错,那就说明串口驱动有问题,需要修改驱动.网上也可以下载ce上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用来判断lz的串口驱动和硬件是否有问题,lz可以google or baidu一下

你说的方法我会试一下的,不过,同事说磁卡信息读取一定要用到GPIO的,我不是很明白,你能否大概讲一下,你是如何把磁卡信息读取和打印链接在一起的,同时,它们分别是怎样实现的,谢谢^_^等待中……

网友:
1.你的串口通不通,用超级终端看一下
2.您的打印机驱动方式是不是直接给串口ASKII码就可以的

网友:
CreateFile的第一个参数用_T(""),你这样写是不认的,字符集问题。
搜一个wince或者wm/ppc下的串口测试程序,用一下就知道了。
或者你能导出注册表,看一下就行了。

磁卡信息是另外一回事了,跟串口无关,如果不是标准接口(I2C, SPI, UART, USB等),那就只能用GPIO模拟时序来读取了。

网友C:
fopen是用char*

CreateFile用TCHAR*,

你自己写的代码还是从vc转过来的。

先从eeworld上搜一些ce下串口的代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user/lenux
这个就有一个串口的测试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pen是用char*

CreateFile用TCHAR*,

你自己写的代码还是从vc转过来的。

先从eeworld上搜一些ce下串口的代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user/lenux
这个就有一个串口的测试类。

不管是TChar或者char现在都会有同样的错误,GetLastError返回全部是2(无法打开指定文件)

代码下载了,可是,evc的project在现在的环境下怎么打开呢,vs2005+c/c++

网友:
察看其注册表,发现:driver/active下,只有COM3(针对USB的),COM8(IrComm),在CreateFile时,这两个口也会返回2的错误,这个正常么?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C:
在vc2005中打开project,转换,就行。

你能确保你的板子上的串口都是好的吗?

PS
你说的223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c2005中打开project,转换,就行。

你能确保你的板子上的串口都是好的吗?

PS
你说的223是什么?

223就不要考虑了,呵呵,一个不小心就弄错了……

重新检查了程序,发现代码确实有点问题,在char和TChar的地方,系统不检查报错或者警告。修改以后,发现,COM3(红外的)和COM8(USB的)是可以用的,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虽然有两个口可以用,可以是,打印机还是 不反应;二,从打印机与板子的连接上看,有可能,直接跨过了串口控制芯片,与GPIO连接了(同事说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条带有九针插口线把主板和pc机直接链接在一起,使用主板上侧面九针的插槽,在这个插槽的上方,有九根针(排布方式如同九针插槽),看起来他们好像并联在这个地方。打印机的连接线直接焊接在这九根针脚上,只是用了5根线(4蓝一黑)

如果,打印机直接与GPIO链接,我要怎么样对GPIO进行操作,来驱动打印机,并传输数据呢?

网友:
端口没有通,那就调驱动啊!看看注册表里设置都对不对,真不知道你们以前怎么开发的!

网友:
我刚开始接触嵌入式开发半个多月,没有在硬件方面开发的经验,准确说软件开发整体经验不足,属于新手,去年才毕业的,到现在工作时间还差几天才满整一年,与硬件接触作开发这才是第一次,所以,有许多问题不懂,还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啊
谢谢,^_^

网友:
    和PC连的那个串口是有一个232转换芯片的。
    和打印机连的串口未必需要232转换芯片。如果打印机是普通CMOS/TTL电平,那么直接与CPU的串口相连是可以的。

    是否用232转换,现在与你没有直接关系。先忽略。

你现在首先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1. 硬件上必须确认串口的连接是否正常,并且要学会用示波器看串口波形。不然你后续调试串口时,就无法判断板子的串口有没有正确输出信号了。

2. 现在注册表只有COM for USB, IRCom,这两个都不是直接开放给普通程序用的串口。你必须能将其中一个或者这两个之外的另一个串口,加载成普通串口,然后,能在应用层用CreateFile打开,并用串口类对其进行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流控等)。

必须能够从应用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然后能用示波器在实际板子上测到发出的串口波形,这样你才能继续进行后面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首先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1. 硬件上必须确认串口的连接是否正常,并且要学会用示波器看串口波形。不然你后续调试串口时,就无法判断板子的串口有没有正确输出信号了。

2. 现在注册表只有COM for USB, IRCom,这两个都不是直接开放给普通程序用的串口。你必须能将其中一个或者这两个之外的另一个串口,加载成普通串口,然后,能在应用层用CreateFile打开,并用串口类对其进行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流控等)。

请问,对于第二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如果,我现在想要用COM3(USB)的口的话,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把它加载成为普通串口,然后应用到打印机上呢?是否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呢?谢谢

网友:
//  下面的在arm上是调通的,参考一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ommApp.h"
#include "CommAppDlg.h"
#include "Comm.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extern HANDLE hSer;
extern HANDLE g_hevWriteEnable;
//int nLineCount = 0;

extern CEdit *pm_Edit;
extern CEdit *pm_Send;
extern CEdit *pm_Status;

//////////////////////////////////////////////////////////////////////////////////
void CommInit(CString IndexText,unsigned long Baudrate)
{
                DCB dcb;                                                //串口结构
                DWORD x1;                                                //unsigned long (4*8)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long *y;
                x=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hSer = CreateFile( IndexText,x, 0,NULL,OPEN_EXISTING, 0, NULL );
                if( hS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pm_Status->SetWindowText(TEXT("Cannot Open COM!"));
                        return;
                        }
                pm_Status->SetWindowText(TEXT("COM Opened!"));
                //set the DCB structure
                dcb.DCBlength = sizeof( DCB );
                GetCommState( hSer, &dcb );
                dcb.fParity = FALSE;
                dcb.fNull = FALSE;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dcb.Parity = NOPARITY;
                dcb.BaudRate = Baudrate;
                dcb.ByteSize = 8;
//                BOOL bSetCommStat =
                SetCommState( hSer, &dcb );

                //Set the timeout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0xFFFFFFFF;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0;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
                SetCommTimeouts( hSer, &CommTimeOuts );
                return;
}

//Rcv Thread,Read the ComBuffer
void CommRcv(void)
{
        BYTE ReadBuffer[2000] = {0};
//        BOOL bReadStatus = FALSE;
        DWORD dwErrorFlags;
        COMSTAT ComStat;
        DWORD i;
        DWORD dwBytesRead = 0;
        TCHAR TReadBuffer[2000] = {0};
        SetCommMask(hSer,EV_RXCHAR);
        while(1)
                {
                WaitCommEvent(hSer,NULL,NULL);
                SetCommMask(hSer,EV_RXCHAR);
                ClearCommError( hSer, &dwErrorFlags, &ComStat );
                if( !ComStat.cbInQue )continue;

//                dwBytesToRead = ComStat.cbInQue;

                if( !ReadFile( hSer,ReadBuffer, ComStat.cbInQue, &dwBytesRead, NULL) )
                        {
                        pm_Status -> SetWindowText(TEXT("Read COMM Failed!"));
                        return;
                        }
                else
                        {
                        pm_Status -> SetWindowText(TEXT("Read COM Success!"));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0,(char *)ReadBuffer,dwBytesRead,TReadBuffer,dwBytesRead);
                        if(TReadBuffer[0])lstrcat(TReadBuffer,TEXT("\r\n"));

        //                nLineCount = ;
                        if( (pm_Edit->GetLineCount()) > 40)
                                {
                                //Clear the Output
                                pm_Edit -> SetSel(0,-1);
                                pm_Edit -> Clear();
                                }
                        //Now output
                        int nLen = pm_Edit->GetWindowTextLength();
                        pm_Edit -> SetFocus();
                        pm_Edit -> SetSel(nLen, nLen);
                        pm_Edit -> ReplaceSel(TReadBuffer);
                        //Clear the Buffer
                        for(i=0;i < dwBytesRead +2;i++)
                                {
                                ReadBuffer = 0;
                                TReadBuffer = 0;
                                }
                        }
                }
}

//Trans Thread
void CommTrans(void)
{
        DWORD dwBytes;
        char WBuf[100] = {0};
        TCHAR WriteBuffer[100] = {0};
        while(1)
        {
                if(WaitForSingleObject(g_hevWriteEnable,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Write to Comm
                        pm_Send -> GetWindowText(WriteBuffer,100);
                        lstrcat(WriteBuffer,TEXT("\r\n"));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WC_COMPOSITECHECK|WC_DEFAULTCHAR,WriteBuffer,lstrlen(WriteBuffer),WBuf,lstrlen(WriteBuffer),NULL,NULL);
                        if(WriteFile(hSer, (TCHAR *)WBuf,lstrlen(WriteBuffer)*sizeof(char),&dwBytes, NULL))
                                pm_Status -> SetWindowText(TEXT("Write COM Success!"));
                        else {
                                DWORD i = GetLastError();
                                pm_Status -> SetWindowText(TEXT("Write COM Failed!"));
                                }
                        }
                else break;
        }
        return;
}

//-----------------------  打开串口命令 -----------

void CCOMMAppDlg::OnButton2()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g_bButton1State)
                {
                g_bButton1State = TRUE;
                //Change the Button Caption
                m_ButtonState.SetWindowText(TEXT("Close"));
                //Init COM
                CommInit(CommText,CommBaudRate);

                //Create a thread
                if(!GetExitCodeThread(hRcvThread, &dwTStat)||!GetExitCodeThread(hXmitThread, &dwTStat)||
                                (dwTStat != STILL_ACTIVE))
                        {
                        hRcv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LPTHREAD_START_ROUTINE)CommRcv,NULL,0,&dwTStat);
                        if(hRcvThread)CloseHandle(hRcvThread);

                        hXmit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LPTHREAD_START_ROUTINE)CommTrans,NULL,0,&dwTStat);
                        if(hXmitThread)CloseHandle(hXmitThread);
                        }

                g_hevWriteEnable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        g_hevReadEnable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
        else
                {
                g_bButton1State = FALSE;
                //Change the caption
                m_ButtonState.SetWindowText(TEXT("Open"));

                pm_Status->SetWindowText(TEXT("COM Closed!"));
                GetExitCodeThread(hRcvThread, &dwTStat);
                TerminateThread(hRcvThread,dwTStat);

                GetExitCodeThread(hXmitThread, &dwTStat);
                TerminateThread(hXmitThread,dwTStat);

                if(hSer != NULL)
                        {
                        CloseHandle(hSer);
                        hSer = NULL;
                        }
                }
}

网友:
各位大虾,问题多多,先谢过了

现在已确定:大多数外设是直接连接在GPIO上的,并没有通过232的串口,也就是说必须通过GPIO模拟串口通信了,还请各位帮帮忙
在网上找到了控制GPIO的一些资料,可是不很明白具体要怎么控制它,比如说打印机连在GPIO上,我要怎么转换信息来控制各个引脚,又怎么获得数据呢?很不明白……

另:本来想再给帖子加分,可是不允许,如果问题解决我会再发贴,直接给各位加分,谢谢

网友:
重新看了一下,发现你有一个描述“只是用了5根线(4蓝一黑)”,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打印机用的可能是带流控的串口,所以你之前的调试才不成功。

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串口协议及接口定义规范,看看CTS/RTS的定义和作用。

具体描述一下接的pin脚位置,9针串口接口是有数字排列的,你在日光下看看那个插槽就知道。

你的程序会运行在WINCE5系统中,不建议用GPIO模拟串口。因为串口是非同步通讯的,对采样时序要求还是挺高的。而操作系统最麻烦的一点就是无法保证线程的精确运作时间,很容易就被别的优先级高的线程给挤掉了。

网友:
欲哭无泪了
是呀,之前的板子是暂时给我们用的,现在给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的硬件集合,一个终端一堆的板子用线直接连在一起,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连接了两种磁卡扫描(接触、非接触)的板子,和一个打印机,现在我的任务是搞定流驱动,要求可以直接控制GPIO,说是所有的东西是直接连接在GPIO上的。主板子和这几个外设之间各有一个小板子作为中间桥梁(提问:是做什么用的,回答:可能是做转换用的以便PDA可以使用他们)。
至于打印机,当然还是首要要问题,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连线,还是五根,不过现在都是白色的,连续在一起,但是看不出来是1-5,还是4-8,打印机上的接口是八个引脚,其他的东西没什么了

网友:
想来踩个点~~~~~~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