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864液晶花屏的问题

楼主:
小弟要用单片机做一个电子时钟,用液晶12864显示时间,做前先写了个小程序测试液晶屏,却发现一直花屏。
尝试给51复位,偶尔能显示正确结果。
液晶用串口(SID:P2.1 SCLK:P2.2),单片机加了上拉电阻的。
感觉程序没有问题,查了好久没查出来,现附上程序,望各位大虾赐教!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定义液晶各口
sbit SID=P2^1;
sbit SCLK=P2^2;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写字符   例:lcm_w_word("您好!");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unsigned char ddata);     //(0,指令) (1,数据)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写一个字节给lcm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void lcm_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lcm_clr(void);

//-----------------------------------------------------------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start=0,指令)(start=1,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0:写指令                   //stat_data=1111 1AB0
    else                                           //       H         L
      start_data=0xfa;   //1:写数据                //A  LCD->MCU     MCU_>LCD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B  数据          指令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lcm_w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lcm_w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lcm_w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
//-------------------------------------------------------------------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yte<<=1;                                     //左移实现串行通讯
     }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lcd用的延时,百u秒级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       for(db=0;db<10;db++);
}
//----------------------------------------------------------------
void lcm_init(void)
{
  delaynms(100);
  lcm_w_test(0,0x30);
  lcm_w_test(0,0x0c);
  lcm_w_test(0,0x01);
  lcm_w_test(0,0x02);
  lcm_w_test(0,0x80);
  delaynms(100);
}
//----------------------------------------------------------------
void lcm_clr(void)           //清屏子函数
{
  lcm_w_test(0,0x01);
  delaynms(40);
}
//-------------------------------------------------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写字符给LCD,限在64个以下
{
   while(*str!='\0')
   {
    lcm_w_test(1,*str++);
   }
   *str = 0;
}
////---------------------------------------------------------
  main()
{
     lcm_init();
     lcm_clr();
     while(1)
     {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11111111");
         lcm_w_test(0,0x90);
     lcm_w_word("22222222");
         lcm_w_test(0,0x88);
     lcm_w_word("33333333");
         lcm_w_test(0,0x98);
     lcm_w_word("44444444");
     }
}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显示器有没有问题,
还有可能是你的LCD初始化有问题,
选择主动模式显示,尝试改变BIT位数看看.

网友:
S51?
给51复位,偶尔能显示正确结果?
--喂狗狗了吗?

网友:
单片机是STC89C51,没有看门狗电路,但是通断电就能复位

网友:
void lcm_init(void)
{
  delaynms(100);
  lcm_w_test(0,0x30);
  lcm_w_test(0,0x0c);
  lcm_w_test(0,0x01);
  lcm_w_test(0,0x02);
  lcm_w_test(0,0x80);
  delaynms(100);
}
应该有问题,写了那么多其实只写入了一个参数lcm_w_test(0,0x80);

网友:
请问12864复位程序该怎么写?要求关光标,其它无所谓!
非常感谢!!

网友:
渥瑞达北美IT培训教育将为大学生开启一扇通向高薪就业的成功之门。渥瑞达北美IT培训中心,专注于培养企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薪水高的3G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引进国外先进的IT培训技术和卓有成效的教学手段,拥有丰富的北美学习工作经验的海外培训专家执教,已经为国内外培养了许多优秀软件工程师。
www.neworigin.net   联系电话:01051721974   13522484499

网友:
是不是初始化没初始化好,或者说复位没复位好,写命令的延时时间够不够,从这方面去考虑看看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那款驱动芯片?单片机采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来控制芯片驱动液晶屏?
如果是间接方式,那么给驱动芯片,写指令或数据时,要模拟相应的时序电平,如:RW,RS,CS,E等等。

网友:
问题解决!
八楼的朋友说的太对了,原来是没有模拟CS时序。非常感谢!
谢谢其他的朋友给我分析的思路!

网友:
我用了两条指令把AC复位到00H:
wr_lcd(comm,0x30);   //基本指令
wr_lcd(comm,0x02);   //地址复位
这样就没有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