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输线有232和485之分吗

楼主:
我用板子带的线(一头公,一头母)进行传输都可以。 但我自己买的两根线(一根线为全公,一根线为全母),连接后传输,就连不通了。 难道线有232和485之分吗? 我要求的是PC端和板子间传输,板子的串口也是232的。

网友:
量一下线就应该找出问题了呀!

网友:
即校线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过了,每个针都通的呀。 有同学说有可能是传输线有232和485之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用脑子啊。。。

网友:
如果用脑子想得出来,我还来问么?

网友:
线的每根针都通不意味每根针都通得正确.应该是量相对应的引脚之间是否通.例如至少应该是2-3,3-2,5-5是否通.

网友:
这和485没关系

网友:
232用几根线,485用几根线,你的板子上怎么定义的,

为什么不去查,这种问题还好意思上来问。。。

网友:
2楼的建议为什么不听???

网友:
看你的板子的硬件是RS232还是RS485.再来接线.

网友:
串口A    串口B
  2  --- 3
  3  --- 2
  5  --- 5

网友:
我昨天刚遇到了这么个问题,232和485线是不一样的,DIP接线也不一样.232有确定的接法,但485线却没有.也就是说不同的厂商的线,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一个485转换接口(1)的3脚是信号正,也就是A+,但是到了另一条线(2),另外接头,他的1脚才是信号正,也就是A+,而(1)的8脚是信号负,(2)的3脚又是信号负.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去查查它的说明书,说明书上都有它的端子接法的.不配套的话,一定要小心,否则很容易烧东西,我就是因为烧了东西,才得到了这个教训,485接口上的线不能乱接.

网友:
线的接口有这个区分

网友:
没有 如果传输很长 注意采用双绞线 就可以了

网友:
串口线有两种,一种是通讯线,一种是延长线。区别是 2, 3 是否交叉。它决定了通讯的两方是否 Txd 连接 Rxd。用线的时候要注意,只能要奇数条通讯线(一般是 1 条),但可以用若干条延长线。你的情况可能是只有延长线,造成双方的输入和输出不能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