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的stdout和stderr分别是哪两个文件,位置在哪里?

楼主:
如题。

网友:
stdout和stderr 是普通的文件吗?

LZ所谓的位置指的是什么?

网友A:
程序使用C开发,输出信息使用stdout,stderr,跑在wince上。我想看这些信息,不知道到那里看。控制台也好,文件也好,不知道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
这个东西不行的,这里的东西一般用串口输出信息来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使用C开发,输出信息使用stdout,stderr,跑在wince上。我想看这些信息,不知道到那里看。控制台也好,文件也好,不知道在哪里。请指教。

想看,要换方法了。C下的标准输入输出基本上都不能用了。

使用EVC,看测试信息。使用RETAILMSG()等输入,信息可以在EVC的窗体中看见,等同于printf()输出在控制台上。

网友:
答案是 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