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驱动 与 LCD驱动的关系

楼主(2008-11-26):
DisPlay驱动 与 LCD驱动的关系
WinCE菜鸟求救:
好心大哥大姐帮忙了:
在LCD的驱动程中必然包括相关的引脚配置和寄存器设置了,然而在Display的驱动程序中,竟然也有跟LCD一样的引脚配置跟寄存器配置,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DisPlay驱动跟LCD驱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代码的重复是必须的吗:
如果有必然的联系的话,那么其中必须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程序
寄存器
大哥

网友A:
看不懂LZ说什么

网友:
在你的设备上,display驱动就是LCD驱动。

网友B:
两者相等.

网友C:
我不怎么清楚啊?
我手头上就是一块开发板,一块液晶屏,自己照资料裁剪的WinCE操作系统,组件也不知道全不全。
我的LCD驱动调出来了,我让LCD驱动程序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运行,我在驱动里面设置了清屏操作,可以将其设置为红色,蓝色,绿色等,这足以说明我的LCD驱动是成功的吧
但是要让他显示WinCE的图形用户界面,有资料说让我写Display驱动,我就看了相关的源代码,发现很大一部分都跟LCD的重复了,我也不知道LCD驱动是不是就是Display驱动了:
请各位兄弟帮忙确认下,Display驱动跟LCD驱动是一回事吗?
急求:

网友D:
你那LCD驱动其实根本不算是一个驱动,只是对LCD硬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配置,无法满足OS的要求,起码AP的显示函数肯定无法调用
而你所谓的Display驱动才是真正的驱动,不仅对硬件需要进行操作,还提供了OS所需要的接口函数
所以说你说的两个其实根本不存在冲突的,现在大家普遍的做法也是在开机的前段初始化LCD,显示LOGO的画面,进入Image下面后OS加载Display驱动,以供显示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