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杂这么复杂?!!!!!!!!!!!!

楼主:
看WINCE看得我头痛了!这个函数,那个函数,还有设备管理我始终不明白,恳请各路高手指教!我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函数:AdvertiseInterface,不知道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函数!什么情况下要使用这个函数!谢谢!

网友:
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多操作,多动手,慢慢就会明白,刚开始这种状态很正常。

网友:
用AdvertiseInterface函数,设备驱动向外宣布在注册表中什么设备接口被exposeed.这个说明对于任何应用程序和驱动(驱动通过调用RequestDeviceNotifications)是可得的。一个应用程序或驱动可以停止接收设备通知通过调用stopDeviceNotifications.这些功能允许你去访问设备接口的GUID和名字。

网友:
CE做的非常傻瓜式了,用这个你可以庆幸。要是做linux你就有的痛苦了。

AdvertiseInterface用来公布Interface的,就是告诉上层驱动及应用程序,“我”这个驱动有哪些函数(接口)可以被调用,只有被公开的,才能被调用,未公开的都是外部不可见的。比如常见的流驱动类型,xxx_Init, xxx_Open等就是统一要公开的。

网友:
接lz的一个问题,这个AdvertiseInterface什么时候被谁调用啊?
我这里的bsp里没搜到这个函数.

网友:
那我在驱动的注册表中增加一个IClass接口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