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连接数据库

楼主:
    在wince下连接数据库,建了个sqlce数据库。在程序中要进行数据库的连接操作,不知道怎么连接。我数据库方面刚刚接触,不怎么懂。网上搜到一个例子

        SqlCeConnection con = new SqlCeConnection("Data Source = D:\\Diagnostic\\Debug\\obd.sdf");
        con.Open();
        SqlCeDataAdapter sda = new SqlCeDataAdapter("select ID from Test", con);
        sda.Fill(_MyDatabase_1DataSet);
        this.dataGrid1.DataSource = _MyDatabase_1DataSet.Tables[0];
        con.Close();
        con.Dispose();
    可是编译器出错
         “SqlCeConnection”: 未声明的标识符
         “SqlCeDataAdapter”: 未声明的标识符
都未声明,不知道怎么回事,编译器是vs2008的。

我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列如
       信息     备注
       000       xxx
       001       xx
       ...       ...

找到信息 代码(如 001),得到备注 (xx)。

知道的教教,先谢了

网友:
添加引用

using System.Data.SqlServerCe;

网友A:
好像还是不行哎 - -

网友:
楼主的开发语言是用C#,访问数据库的方式为ADO.NET,看这个错误的提示应该是缺少引用,很长时间不碰C#啦,^_^…

网友:
那如果改成c++的你会不?

网友:
SDK用的是什么???

网友:
已前写过一个这方面的应用, 不太记得了,试一下加上下面两个引用
using System.Data.SqlClient;
using System.Data.SqlServer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是不行哎 - -

一样的提示信息吗,把代码全部贴出来,把错误信息也帖上。

网友:
CString CreadCode::ConnectDatabase(CString strFile, CString iErrorCode)
{

        SqlCeConnection con = new SqlCeConnection("Data Source = D:\\Diagnostic\\Debug\\obd.sdf");
        con.Open();
        SqlCeDataAdapter sda = new SqlCeDataAdapter("select ID from Test", con);
        sda.Fill(_MyDatabase_1DataSet);
        this.dataGrid1.DataSource = _MyDatabase_1DataSet.Tables[0];

                con.Close();
                con.Dispose();

        return CString();
}
using System.Data.SqlServerCe;这个前面已经加了

1>.\readCode.cpp(8)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readCode.cpp(8) : error C2873: “System”: 符号不能用在 using 声明中
1>.\readCode.cpp(8)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
1>.\readCode.cpp(267) : error C2065: “SqlCeConnection”: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67) : error C2146: 语法错误 : 缺少“;”(在标识符“con”的前面)
1>.\readCode.cpp(267) : error C2065: “con”: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67) : error C2061: 语法错误 : 标识符“SqlCeConnection”
1>.\readCode.cpp(268) : error C2065: “con”: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68) : error C2228: “.Open”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        类型是“'unknown-type'”
1>.\readCode.cpp(269) : error C2065: “SqlCeDataAdapter”: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69) : error C2146: 语法错误 : 缺少“;”(在标识符“sda”的前面)
1>.\readCode.cpp(269) : error C2065: “sda”: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69) : error C2061: 语法错误 : 标识符“SqlCeDataAdapter”
1>.\readCode.cpp(270) : error C2065: “sda”: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70) : error C2228: “.Fill”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        类型是“'unknown-type'”
1>.\readCode.cpp(270) : error C2065: “_MyDatabase_1DataSet”: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71) : error C2228: “.dataGrid1”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        类型是“CreadCode *const ”
1>        是否要改用“->”?
1>.\readCode.cpp(271) : error C2228: “.DataSource”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readCode.cpp(271) : error C2065: “_MyDatabase_1DataSet”: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71) : error C2228: “.Tables”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        类型是“'unknown-type'”
1>.\readCode.cpp(274) : error C2065: “con”: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74) : error C2228: “.Close”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        类型是“'unknown-type'”
1>.\readCode.cpp(275) : error C2065: “con”: 未声明的标识符
1>.\readCode.cpp(275) : error C2228: “.Dispose”的左边必须有类/结构/联合
1>        类型是“'unknown-type'”

网友:
 SqlCeConnection 、SqlCeDataAdapter 这东西是C#的,能直接在C++下用么?

网友:
- - 没学过 c#啊。不晓得的

网友:
用C#也可以搞CE下的开发,建议楼主摆渡摆渡吧,感觉C#访问数据库比较爽,没有C++那么烦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