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下为什么有的驱动在在PB的Catalog Item View 选择啊

楼主:
BSP下为什么有的驱动在在PB的Catalog Item View 选择啊,

比如我用WinCE 6自带的Device Emulator 的BSP, 发现如果定制一个PDA设备,可以选择Battry Driver,如果选择定制一个smart phone设备,则不能选择Battery driver,旋转的话,会显示红叉。

网友:
微软件做好的很多驱动都是组件的形式放在Catalog Item View 里面的。。。
如SD驱动由三部分组成:SD总线,SD主控,SD客户端

一般自己只要开发一部分,其它部分就是在Catalog Item View 里面选的。。

网友:
wince自带的驱动当然是放在这里了。

不仅仅是BSP才有驱动。

网友A:
为什么呢有的可以选择, 而有的就不能选择呢?

网友:
CEC文件决定的。有些没有添加,所以就没有显示。呵呵。

网友:
可以显示出来, 但是不能选择。

网友B:
依赖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有的可以选择, 而有的就不能选择呢?

我也想知道,我是用的PB5.0,想把Catalog Item View 里的FTP Server添加到工程里面,就加不了,有安全警告,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赖关系

但是我新加了一个很简单的虚拟设备驱动, 没有任何依赖关系, 还是不能选择?

网友:
不能选择是: Catalog File 格式不正确, 每个Item 都应该有一个module项,否则不能选择。

选择后打红x, 应该是PB的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