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需求从NK.bin文件中提取DLL文件的程序

楼主:
请大家帮忙一下。
我需要从我以前的NK.bin文件中提取一个DLL,因为我用源码编译出来的DLL有问题,找不出问题再哪里。
但是以前编译的NK还是可以用的,因此想从中将DLL提取出来。
我用dumprom.exe,文件时提取出来了,但是加到我的BSP中make image的时候,提示错误:
"could not find rva 000000f7 in XXX.dll"
似乎我提取出来的文件是不正确的。
查看了dumprom网上的一些说明,发现这个程序提取出来的文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请问有没有正确提取文件的方法?
非常紧急,周一就要给客户了。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如果有这个程序,麻烦发到我的邮箱,jerryzhang_2005@126.com
再次感谢。

网友:
我的NK。bin是wince 5.0的。

网友A:
启动这个 Image ,然后在 \Windows 文件夹下找到这个文件,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上的办法是最简单最保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这个 Image ,然后在 \Windows 文件夹下找到这个文件,不可以吗?

应该可以,我就常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这个 Image ,然后在 \Windows 文件夹下找到这个文件,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这个 Image ,然后在 \Windows 文件夹下找到这个文件,不可以吗?

是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进入OS后, windows目录的东西好像禁止拷贝复制到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OS后, windows目录的东西好像禁止拷贝复制到其他地方~

可以的,上次nbool老大还做过,给他留言问问咋回事。

网友:
我的文件拷贝不了哦。
我使用的是Norflash,是否这个有关系?
谢谢1

网友:
这个东西拷出来未必能用,romimage做过重定位处理了,如果是Module而非File,那单纯拷出来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试试先启动那个可用的NK,连上remote file viewer,找到dll文件,检查有没有Module属性,如果有那就必须要拷贝出来之后再做一次重定位。

网友:
hi
codewarrior,请问怎样做重新定位呢?非常感谢!

网友:
而且我现在根本就拷不出来哦。

网友C:
用activesync连接,然后在电脑上进wince的windows目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ctivesync连接,然后在电脑上进wince的windows目录试试。

不行的,特别是DLL不能copy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i
codewarrior,请问怎样做重新定位呢?非常感谢!

写个程序手动将基地址改成0,然后拷贝到reldir,再重新makeimg,让romimage根据新的bib设定帮你重定位到新的image应在的位置上。

网友:
在nk.bin中的文件并非所有的都是经过romimage fixup过的,只有带有MODULE属性的才是,没有Module属性的可以放心大胆地拷贝出来拿到别处用。

网友:
谢谢大家,通过重装windows和PB,使用源码编译出来的dll已经可以用了,因此不用提取以前的DLL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