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DM9000的CS是接在哪个B_nGCS上的?

楼主:
现在dm9000的移植算是成功了,但是其中的DM9000的CS接在B_nGCS4上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因为现在准备移植cs8900,目前就差这个cs来判断基地址

网友: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这个CS 是软硬件一起决定的!

具体首先需要看下你所选用的处理器的具体详细的Memory Map;
确定该处理的静态控制的几个CS所对应的地址映射。确定自己或你COPY的代码里面对应的地址映射是第几个CS所对应的,这样就可以保证最大的利用别人的代码。

DM9000的CS不一定非要用接在B_nGCS4,为什么大家都接在接在B_nGCS4,那是因为官网的BSP中,对应的FE的代码是针对该接在B_nGCS4片选所写的,即它采用的接在B_nGCS4所对应的地址作为FE的地址区域,所以大家都炒到接在B_nGCS4,这样基本不用修改代码。

网友B:
请问下你dm9000驱动是wince下的吗??原理图上dm有个ncs脚你看看他是接的那个nGCS 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S 是软硬件一起决定的!

具体首先需要看下你所选用的处理器的具体详细的Memory Map;
确定该处理的静态控制的几个CS所对应的地址映射。确定自己或你COPY的代码里面对应的地址映射是第几个CS所对应的,这样就可以保证最大的利用别人的代码。

DM9000的CS不一定非要用接在B_nGCS4,为什么大家都接在接在B_nGCS4,那是因为官网的BSP中,对应的FE的代码是针对该接在B_nGCS4片选所写的,即它采用的接在B_nGCS4所对应的地址作为FE的地址区域,所以大家都炒到接在B_nGCS4,这样基本不用修改代码。

正解, 具体的可以参考主控芯片的MemeryController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dm9000驱动是wince下的吗??原理图上dm有个ncs脚你看看他是接的那个nGCS 几???

是wince下面的,刚好我这个原理图上没有标明ngcs几,所以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查找

网友:
接到那个脚了 总知道吧  看ARM手册查对应管脚不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原理图或是电路图,就是这样了。

网友:
硬件电路图

网友:
谢谢各位,直接问了下硬件工程师,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