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显示图片

楼主:
在窗口上显示bmp图片除了用IImage,还可以用比的方法吗,IImage显示太慢了

网友:
没人回答?

网友:
IImage是什么东西?

网友:
显示BMP要用BMP搞什么。
用BitBlt。

网友:
显示BMP要用IImage搞什么。
用BitBlt

网友:
用DC画到窗口上,如楼上就是一种方法

网友:
bmp数据在从网络接收放在内存里面,我想直接在窗口上显示出来,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也就是说有将内存中的bmp数据构造出CBitmap对象

网友:
作一个从内存中解读bmp数据的类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的都是从文件里面解读,实际从内存也没多大区别的

网友:
自己搞定了
HBITMAP h1 = ::CreateBitmap(QCIF_XSIZE,QCIF_YSIZE,1,16,pImg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