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教 wince 问题

楼主(2009-03-25):
请教 wince 问题
公司要开发一个终端机功能,在wince上运行,但是我只知道J2ee的程序,不知道可不可以运行。以及如何运行。最好有列子
终端机
程序
wince
开发
如何

网友A:
LZ只会J2EE想开发wince下的应用程序,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做过。即使可以,我相信限制也会很多,wince不是windows。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C吧,使用eVC或者VS2005.

网友B:
我記得WIN CE下有個JAVA虛擬機叫CrE-ME,你可以裝一個跑一下試試,實在跑不動的話就改成用EVC來做吧。

网友C:
是有JM虚拟机,我在eeworld的BLOG中有篇文章,LZ可以去看看

网友D:
有了JAVA 虚拟机 估计就可以跑起来了吧

网友E:
要在wince上面开发,JAVA有J2ME,你查查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2009-11-16):
问题~~ J2ME写的程序怎么在WINCE上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