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串行总线驱动

楼主:
请教各位,我有一个USB设备,插入后会出现在[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列表里。如何才能让这个驱动在未插入USB设备的时候也加载?
就是也出现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列表里。

比如有些设备,像蓝牙适配器虚拟出的COM口,即使不插入蓝牙适配器,驱动也是显示在列表里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USB的驱动基本上都是在有设备的时候才会显示的,比如CP2102的USB转串口、CDC类的USB转串口,键盘、鼠标、U盘,包括我们常用的其它电脑硬件也都是这样,因为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已有的设备,并不是显示已有的驱动,如果非要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显示有硬件存在估计要详细研究一下相应的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驱动基本上都是在有设备的时候才会显示的,比如CP2102的USB转串口、CDC类的USB转串口,键盘、鼠标、U盘,包括我们常用的其它电脑硬件也都是这样,因为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已有的设备,并不是显示已有的驱动,如果非要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显示有硬件存在估计要详细研究一下相应的驱动吧。

顶这个

网友:
COM PORT还可以如此吗?

顶!

网友:
如果沒有硬件的话,应该是需要在上层进行设备模拟吧。
没做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