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远程检测Wince操作系统下的应用程序内存泄露问题

楼主:
我现在PC端用EVC软件,CE设备是一个Wince4.2操作系统的触摸屏,在该屏上运行我们编写的软件,想通过EVC的Tools菜单下的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来监测应用程序的内存泄露问题,需要怎么做?
我先把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与触摸屏连接上,选择 Edit | Add to Chart。Add to Chart 对话框中。在 Object 框中,选择 CE Memory Statistics,再在 Counter 框中,选择 Memory Load。然后就能显示是一条直线,将程序运行起来以后也是一条直线,没有跳动,这能说明没有内存泄露吗?我看到有些资料还写了使用memLeak 应用程序来进行检测,这个memLeak 应用程序在EVC怎么弄呢?谢谢高手回答。

fan

网友:
测试内存泄露需要长时间运行,再进行观察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下面有占用物理内存的百分比,记录一下,让应用程序跑一段时间后再看看

网友:
CE的内存回收机制和桌面差不多,关闭程序并不是马上释放相应资源的,需要一段时间